方正电脑重做完系统一运行程序就慢检测各个散热正常,还老是出错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12-27):
方正电脑重做完系统一运行程序就慢检测各个散热正常,还老是出错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看看内存条换换看

网友:
出什么错,你说的清楚点

网友:
怎么出错啊,没说清楚怎么看

网友:
从新换一个版本的系统试试,可能是你的那个系统的问题?

网友:
请问这句话“一运行程序就慢检测各个散热正常"是什么意思?

网友:
方正什么型号的呢    如果老机器换个老点的系统

网友:
换硬盘和内存试试,排除一下

网友:
还是学学说普通话再来提问吧. 这样别人才能帮你

网友:
开得起的电脑换个硬盘做系统实施看

网友:
都不知道你说的问题 你检测一下硬盘 有没有坏道 换个内存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