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M1710用电池的时候开机报错,大家帮忙看下。

楼主(2012-12-27):
一台戴尔M1710 显卡问题不开机,做好显卡后开机了,只要电池在笔记本上,开机的时候会出错,把电池拿下开机后再放上电池一切正常,可以显示电量,充放电都正常,大家帮忙分析下是哪的问题。
WARNING:The battery attached can not power the system
The system will not boot with this battery pluyyed in.
Press F1 to shutdown the system 。
这是开机时的提示信息。
you may begin to notice reduced operating time because your long-term batter life is decereasing.
you can order a battery online by visiting
a normal characeristic of a rechargable battery is that its operating duration decreases over time
the batter may eventually need to be replaced .based on this characteristic,consumed batteries may not be covered under warranty.
这是BIOS里的提示信息,在BIOS里显示电池电量也正常。

网友:
楼主有没有换个电池试一下呢。

网友:
没有这样的电池,心里很矛盾,看这提示应该是电池的问题,但是开机后再放上电池就一切正常了,主板坏有没有可能啊?

网友:
估计做显卡是把COMS电池去了 ,里面的信息还原了导致的,还有DELL的 笔记本要用原装的适配器才行,不然也会报错

网友:
做显卡的时候备用电子是拿下来了,CMOS里面没看见有关电池的选项啊,该怎样调试?适配器是原装的。

网友:
今天准备拆下主板看看,有知道这种问题的帮帮忙。

网友:
应该还是电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