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没有声音

楼主(2012-12-27):
客户拿来不能上网,我就换了个网卡,可以上网,一切正常,后来发现没有声音,认不到声卡驱动,,从装系统一样,驱动精灵也检测不到,我就直接给换了声卡,连续换了三个,故障依旧,南桥也换了,现在没有思路了,求各位兄弟给个招,此故障我换的有,南桥,声卡,功放,

网友:
还是不认声卡驱动,

网友:
量声卡到南桥之间线路是否断线,阻值是否正常。
按你说的情况断线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大家看下这个声卡芯片 10   6    5   8    11脚信号都是零,是不是确定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