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不触发成功修复

楼主(2012-12-27):
客户送来一台hp4416s的机器,上可调电源不触发。拆机查看开关有3.3V,为啥不触发呢?看EC供电吧,3组供电缺了一路+V3S 供电。 接着往下看发现+V3S是由Q1041发出的,看Q1041的3脚G极没有供电啊。 再查看GATE-5S信号是从Q60控制的,如下图: 再往下查是南桥发出来的,这是AMD的南桥还打的有胶。后来客户又催着要下午修出来,没办法干脆加个这个是个开启信号,直接飞线到3.3V待机电感。待机大了到0.2a了,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由于开启信号引得待机电压所以不安开机键好多芯片已经直接开始工作了。不过没事,按开关一点问题也没有。心中暗喜,大功告成!按上风扇全方面的测试一下吧,问题出来了,只要插上电源风扇直接就开始转了,待机风扇转这绝对是不对的。后来,想修出这个信号吧,但又一想,算了既然一切正常,不就是个风扇吗?改一下线路吧,直接把控制风扇的P沟道的MOs管,宰掉。连接一个N沟道的N沟道MOS管,但G极的开启信号必须是按下电源之后才能给啊,看了半天好多信号由于是飞的待机电压所以好多电压待机的时候已经出来了,查了半天USB的供电是开机后出来的,直接把5V飞到了我另外接出来的MOS的G极。哈哈,大功告成,就是看着不好看。但用着还是没问题的。庆幸客户早上八点开门就来拿了,说要赶火车。没有耽误事情,不算太艰辛不过还算是搞定了。写的不太好,凑合着看吧!有不对的,望指点啊!

网友:
思路很不错啊  值得借鉴

网友:
这种故障应该是叫触发不上电吧。——。,

网友:
活学活用,给力啊,我曾经修液晶的时候用一个PN双沟道复合MOS管,搞掉3个脚只用它的P沟道部分,当时也是急,找了半天也没有找一到一个P沟道的管子,所以就这样凑合上了,

网友:
楼主典型的亚洲维修 呵呵!

网友:
不错啊,我们遇到这机器都是不亮的呀。

网友:
既然是AMD的桥干嘛不先加焊下试试呢?说不定加焊就好了哦

网友:
EC缺电压,时钟复位肯定没有了

网友:
这样电池的电不很快就高飞了。

网友:
+3VS貌似就是开机后才有的正电压,你待机不触发没有是正常的把,待机0.2?0.02吧

网友:
我也有一台电脑同型号的,也是开机后无反应,后来做桥解决的

网友:
改的很给力啊

网友:
牛X,楼主应该去工厂做设计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错啊,很想跟楼主学习一下,。

网友:
  这整个就以电路改装啊! 不知道会不会有隐患!

网友:
+3vs是给南桥和ec的待机供电吧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