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通电不显

楼主(2012-12-27):
联想B460机器,同行拿过来据说是小夫妻打架摔坏的,AB壳,屏摔坏了,主板待机0.006,(这待机正常不??)通电不显示,电流直接从0.006到1.688-1.844-2.126,有时直接到2A,摸显卡烫手,难道显卡 摔坏了??还有此机就2个桥,南桥MH55和英伟达显卡,那北桥呢?集成CPU里面了吗?

网友:
摔的建议就不要修了 大多数都焊盘脱落了

网友:
摔得有可能 显卡掉焊盘了

网友:
修过一台benq也是打架摔坏的

网友:
可能显卡摔掉盘了

网友:
我想问下这机北桥在哪,没有北桥吗?

网友:
主板短路了。,。,。,

网友:
HM55 HM65  都是单桥的 没有分南北桥吧!

网友:
HM55就是一个桥,南北桥合一

网友:
这种机器不好搞 一个BGA掉点 锡裂等

网友:
先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HM55的是南桥,北桥跟CPU集成一起了,显卡本来开机就比较烫,你得看看有没跑到显卡那块才行,有可能板子都还没跑起来呢

网友:
那就先干显卡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