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联想X100E 不跑码 怪贴和我的一点维修思路

楼主(2012-12-27):
联想本本拿来时看可调电源上电0.95A 拆内存也是0.95A 内存没有过 拆机一看是AMD架构的 CPU是板载的 我有一点不像别人动不动就做北桥,我一般测好条件才动的 供电 时钟 复位  供电所有电感正常 ,时钟也正常 复位  我习惯第一时间查南桥 不跑码一般我查南桥CPU模块,查就查他的最后信号 这样修机快 别说这里我修好不少机看图 CPU_PWRGD这个到 CPU 说明所有PG都正常 南桥发出给CPU 这个机很好测 这些条件都测了都正常 我了个去 不过内存想一想 在用假负载看看 VREF VDD SPD 这供电都正常 数据地址正常 系统总线3.3V正常 ,这机没有看到ADS# 现在要按不跑码修,待机查BIOS 供电正常 看来要用波波了 测有波不是跑波,在测LPC 上电 我了个去 好亮的波波 一看电流跑了 哈哈怪了 在看BIOS 波波也有了在看内存波波 也有跳变,接屏亮机了,内存不过不一定是桥问题。和BIOS也有很大关系的。所以我没有杀北桥是正常的,很多时候还是要查条件。写得不是很好 不要见笑。每个人的维修思路不一样的。

网友:
测测就好了?
哪里空焊了或者你没装好CPU???

网友(点评):
老师这个是板载CPU 的。呵呵

网友:
看来还是BIOS问题

网友:
怎么好的啊

网友:
没看见你写修的是什么呀

网友(点评):
我也怪呀,就是打一下LPC波波就好了,哈哈

网友:
可能是虚焊了

网友:
都不知道在说什么, 说是查南桥的信号,也不知道是说查什么信号

网友:
插两下就能好的 你真走运

网友:
万用表触触就好了啊,好安逸的维修

网友:
这机大多数都是北桥坏

网友:
哈哈,不会过两天就回来了吧!还是只是内存问题呢?

网友:
这样的也经常有过,你不用管他那么多钱先收,会回来找你的。

网友:
维修就怕找不到问题就好了。返修是肯定的,除非你是出门不保!

网友:
最后没看懂,楼主测测就亮机了,能再点播一下吗?

网友:
没看明白,到底哪里坏了?接触不好?

网友:
必返修啊。过几天就回来了

网友:
过两天就回来了必返修

网友:
测量完就能显示了?这样应该返修机率高吧

网友:
楼主修了什么地方么?刷了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