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1G 待机0.5A 能开机。 求助

楼主(2012-12-27):
宏基4741G i3的机子  HM55桥   待机0.5A      按开关能开机  但是掉电(桥烫引起的吧)。  拆机裸板也是  摸了 桥超级烫,

补充内容 (2013-1-1 09:45):
(换了HM55桥了   还是一样   求救啊   受不了了。)

补充内容 (2013-1-1 11:23):
桥摘了  待机0.25A左右  显卡烫。。。。

网友:
H55桥坏的不少 先排除桥供电和周围元件 在搞桥

网友:
查查有没有桥短路

网友:
先把待机修正常 待机明显偏高 南桥发烫可以考虑先查下南桥待机电压还有与南桥关联的 都正常的话可以考虑换HM55了

网友:
这是神码问题,0.5 也能开机

网友:
待机0.5A 这不短路了吗 摸啊桥烫先拆了如果还待机0,5那就接着摸就行

网友:
摘桥在通电 90%桥的问题

网友:
这破板子不好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