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0 掉电求助

楼主(2012-12-27):
不上内存不掉电,上内存电流0.2 0.7 0.6 0.8 0.6然后掉电,求思路,各处电压都正常
掉电

网友:
BIOS刷过的,涛声依旧

网友:
应该还有微短路

网友:
量一下cpu是不是缺少一组供电啊,是的话换cpu电源管理,遇到过类似的,cpu内核缺少开启显卡的供电,

网友:
CPU电源管理芯片已换,联想LC272H5已换,还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你BIOS 刷的确定没问题吗?他有很多种``

网友:
确定BIOS刷对的

网友:
是不是内存主供电有短路啊

网友:
多久掉电都没有说,1s掉电5s掉电,还是logo掉电,还是进系统后掉电,

网友:
掉电前测各大电感,看看都有没,有的话就查PG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