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半小时)细心加运气修好没有图纸摔过的东芝C600,还是加了1道菜,呵呵

楼主(2012-12-27):
   昨天,同行送来了1台东芝C600,来的时候不成样子了,在保的机器,可惜摔了,屏幕不用说没有救了,摔的稀巴烂,通电看了下机器,不触发,然后就很快的把机器拆了,整个过程就15分钟吧,光板再点了,也是一样的,于是到网上搜图纸,各大论坛找了没有,坑爹的,于是决定死马当活马医呗,把板子仔细看了2遍了,还真给我看出来了,南桥旁边有2个电阻给摔掉了,呵呵,心中暗喜,眼睛往前一看,板号什么都没有,怎么换哦。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应该是上拉电阻,记得以前师傅跟我说过遇见这种情况可以找10K的电阻装上去,于是从T40板子找了2个电阻换上去,由于焊盘没有了,正好线路比较清晰,就从旁边飞了线,如下图

飞好了后,再点电流跑上去了,以为好了,*脏话*,掉电,那完蛋了,心想不会是南桥给摔掉点了吧,但是一想又不对劲啊,英业达的板子如果内存有问题或者没有插好,会造成掉电的,立马换了根内存,*脏话*,还是掉电,把内存拿了下来,就很随意的点了,*脏话*,不掉电了,什么情况,上内存掉电,不上内存不掉电,又没有电路图,怎么办呢,算了不修了吧,想想还是再看看吧,又再仔仔细细看了下板子,结果还真让我发现了问题,哈哈,1 个阴暗的角落里1个三极管给摔掉了,呵呵。同样焊盘什么都没有了,又只能来了1次X200上次的空中飞线,呵呵。如图

接好立马通电,ok亮了,再这说下,在论坛上有人问过这机器插内存掉电,不插不掉电,可能是这个三极管的问题哦,不知道对不对,望高手告诉下小弟。整个过程半小时,呵呵,所以修机器一定要细心.多看板一定要。

这次做了1个红烧羊肉,朋友特地从宁夏买回来的,虽然做出来的样子不好看,但是味道很美,我和我朋友认为的,呵呵,个人意见,仅公参考。

大冬天的打字有点小冷,大家愿意的给点分吧。

网友:
看见红烧肉勾起我的谗虫,快递一份过来;言归正传,这板子修好了,细心很重要。要鼓励一下

网友:
细心很重要   LZ ~~~~又能小挣一笔!  厨艺跟你的技术一般  没的说 呵呵 支持!!!

网友:
不错 不错 细心值得学习 给力啊

/:)清风陈锋 + 5 很给力!

网友:
修板子得细心哈,偶这里有个HP的机器I3的U,机器慢,急了猛拍了一下,开机自己上电,电流一点一点的上升,然后掉电在上电,4分钟后自己就能开机了,都郁闷了,按住PCH,就能开,现在定了一个,明天到货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快递愿意发的话,我还真愿意发个,有机会的话来南京我做给我们19期朋友们。

网友A:
兄弟运气好,目测几个掉件不上就KO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运气好,目测几个掉件不上就KO了!

那2个上拉电阻还真是运气的,真不知道电阻多大,没有电路图的

网友:
这位兄弟比我厉害了,我也是新手都没修一块来。

网友B:
楼主没图纸如何判定为三极管,且如何判定为NPN还是PNP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图纸如何判定为三极管,且如何判定为NPN还是PNP

它机器上的管子没有掉出去,卡在那面了,所以说这次维修是靠运气和细心了,呵呵

网友:
在有管子的情况下怎么判定他为三极管而不是小场馆的 ,看型号吗 还是表量的 怎么测量能说下吗

网友:
目测法真的好重要哦

网友D:
楼主为什么这么确定是上拉电阻呢?有什么实践依据或理论依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为什么这么确定是上拉电阻呢?有什么实践依据或理论依据吗?

我师傅曾经告诉我的,一般南桥旁边的是上拉电阻,一般都用10K的代,实在不行也没有办法了,所以说运气好

网友D:
第二次确定故障点,依然是通过目测,楼主眼力太牛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二次确定故障点,依然是通过目测,楼主眼力太牛了吧

英业达的板子掉电肯定我是先想内存了,既然插内存掉,不插掉,我就着重在内存附近看啊。因为它的机器是摔过的,还是需要有一点点基础,加细心的呵呵

网友:
三极管和焊盘全部都摔掉了,这得多大的力才能摔出这种效果啊?

网友D:
请问楼主是如何判断那个摔掉的3脚芯片是三极管而不是MOS管或复合二极管?又是如果确定这个三极管是PNP型还是NPN型的?因为没有电路图或点位图啊

网友:
“多看板一定要”,非常经典!

网友:
修机器有耐心,运气也很好

网友:
羊肉应该不错的 哈哈哈

网友:
维修什么最重要。。。细心最重要

网友:
我也有块C600  可是PCH都摔的翘起来 了。,没救了

网友:
不错,好像以前有个贴也上了道菜,不记得是不是你哦。

网友:
看见最后一道菜回帖 有点饿了

网友:
我有一台机子,和你说的差不多,我看看换个三极管能好不啊,谢谢啦

网友:
修的真快 - -。。羡慕之

网友:
楼主可真够细心的,连电阻掉了都能看出来,看来细心真的很重要啊

网友:
觉得你入错行了,做餐饮估计比这个赚钱些吧。主业餐饮+爱好维修

网友:
楼主你真的很给力,菜看上去真不咋地啊,呵呵

网友:
一般是桥最容易摔掉点的啊。楼主运气和眼力都不错。。

网友:
修板的技术和厨房技术样样都牛!

网友:
楼主说得对,目测比较重要

网友:
这维修过程相当给力,修这样的机子,不仅要细心,更要有耐心。没图纸能修好,要多加几道菜,呵呵

网友:
毛主席说过,世上最怕认真二字!

网友:
楼主的眼力不错啊,直接命中要害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火眼金睛啊,还有楼主,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哈哈

网友E:
哦羊肉看似挺好吃的我是来看你的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哦羊肉看似挺好吃的我是来看你的菜的

讨论下厨艺就更好了啊

网友:
对,修笔记本细心很重要,尤其是进水的板子,细心点一般可以看出进水腐蚀到得地方,例如腐蚀断线什么的,接上就OK了 。

网友:
楼主真细心啊,估计焊工挺不错的,向你学习

网友F:
就是上拉电阻基本上用10K的都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是如何判断那个摔掉的3脚芯片是三极管而不是MOS管或复合二极管?又是如果确定这个三极管是PNP型还是 ...

上电有符号或是Q或是D,但是高低电平导通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是上拉电阻基本上用10K的都行吗?????????

凭感觉的,所以说这台机器是运气修的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维修精神,细心,耐心。内存那个三极管以后会注意

网友:
楼主这是技术啊,不是什么运气,要都靠运气我还怎么活呀

网友:
楼主比我强多了。。我到现在还没有修过一台机器呢。。。哎。。。

网友G:
要是看不见走的线路怎么办呢?  即使看到掉元件了 找不到地方飞也无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是看不见走的线路怎么办呢?  即使看到掉元件了 找不到地方飞也无法啊

看不见就不修了,直接换板了

网友:
原来三极管还怎么重要,今天有学习啦,谢谢楼主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它机器上的管子没有掉出去,卡在那面了,所以说这次维修是靠运气和细心了,呵呵

我也好奇这个管子,原来没掉啊?你运气真好

网友:
细心很重要   LZ ~~~~又能小挣一笔!

网友:
修板还是要细心呀!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LZ有把BIOS拷下来了吗

网友:
细心加运气不错

网友:
仔细,真仔细啊,不得不服

网友:
新人不错,挺厉害的吗

网友:
按住PCH.....  pch是什么东西啊,,写汉字把

...

网友:
我是来看羊肉的
顺便学习一下楼主的细心

网友:
兄弟运气好,目测几个掉件不上就KO了

网友:
不触发一般都有什么思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