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G2000WD显示器无法关机

楼主(2012-12-27):
接修明基显示器,型号为G2000WD。起初为不开机,加焊RTD2120L旁边ATMLH835后亮机,按AUTO键出来一个菜单,不知道是什么菜单,按ENTER键是VGA/DVI切换。几分钟后出来一个菜单,跟按AUTO键出来的那个菜单一样的,但是由于其他按键都不能用,所以无法操作。
注:按键良好。
那位师兄知道咋回事,吱一声,不胜感激!

补充内容 (2013-1-3 09:40):
(已解决)承蒙各位关照,鼓捣了好几天,按键全换了,还是没搞好,无奈之下,只好又发了一块驱动板换上,嘿嘿,好了!

网友:
看 是 不是 某一个按键 3.3v  电压不够 你顺着 按键板 按键脚位  打驱动板上   有接地电容或  上啦电阻 检查检查

网友:
把按键全部拆下来开机,用摄子直接短路按键位置试试看是不是按键有问题

网友:
这个怕会是工厂模式的菜单吧!!

网友:
总线有可能

网友:
按键全换了 就OK

网友:
把按键全部拆下来开机

网友:
拔掉按键板,跟一下走线找开关点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问题,是功能键乱掉了!换了驱动板,OK

网友:
明基的按键有通病的 你全换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