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优雅650进水更换新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2-12-27):
  今天早上,同行送过来一台神舟的机器,说是键盘进水,换了新键盘仍然有些键不能用,(新键盘坏的可能性不大啊)估计板子有问题吧,说干咱就干,拆机吧!~~
  拆到主板,拿起主板,看了看,看不到任何进水的痕迹。。键盘不能用,就查键盘接口及相关电路喽。。测了下 排阻上的5脚,+3VPCU正常。然后只能查排阻的PR31的12345和PR32的12345脚,到键盘接口。都正常,这端没有问题, ,那只能查排阻另一端到EC喽,一个一个的去测,当测到PR31的第8脚到EC的45脚之间的阻值居然无穷大,呵呵!~~大家都知道了吧!~~飞了一根漆包线。装机测试,开始没有装硬盘,进BIOS,设置时间,居然没有反应,(然道我没有修好,没有道理啊)把硬盘装上,换上他原先的旧键盘,进系统,输入密码时,连键,只能换新键盘测试(其实我自己笨,不换原来的旧键盘,直接装新键盘,不就得了),换上新键盘,进系统,输入密码的时候不在出现********************,点了确定,进入系统,新建了个文本,测试,呵呵一切正常。。。新手发帖。老鸟勿喷!~~~~~~~

网友:
不错,不管新手还是老手只要能将客户的钱弄走就是好样的。

网友:
很不错,不过无穷大会不会是EC虚焊,楼主加焊过EC吗

网友:
肯定电路板出问题了

网友A:
你的意思是键盘也坏了哦

网友:
进水一般键盘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键盘也坏了哦

键盘也坏了

网友:
进水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