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杂牌945板的出错代码39

楼主(2012-12-27):
一块杂牌945板没显示,出错代码39 ,换条内存有时45,换个槽有时30.有人解决过吗。

网友:
复位、时钟?等 查了没    修板 最好不要当当看 诊断卡   有时诊断卡判断也是错误的!

网友:
遇到过,我是刷BIOS解决的。

网友:
跑39一般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有时诊断卡判断也是有误的,接显示器试一下

网友:
刷下BIOS  BIOS 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我也见过这种问题,没搞定

网友:
最手弄个小 喇叭听听有没有什么报错   当然我最喜欢听  滴   一声就好!

网友:
查一查 PCI 3.3V 有没有...上一次..我也是这个问题..后来.发现断线了....由于懒...没有发现BIOS 3.3V 断线..

网友:
刷过BIOS了,还是45.难道桥有问题?烦死了。

网友:
我前几天也遇到一块杂牌945,跟你这个毛病差不多,我压桥就跑码了,没有BGA,给她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