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英业达代工HP主板代码D1-03问题的解决方法及总结

楼主(2012-12-27):
20多天前一个客户送来了一台,CQ8440故障是开机时花屏。当时给客户加焊显卡以后没什么问题客户就拿走了
前几天客户又把机器拿来说开机没有显示。开机看了一下确实点不亮,让客户把机器留下慢慢检测,看了下版号6050A2031301-MB-A03英伟达的主板 945北桥加ATI M56-P显卡

找到对应图纸查看PCI-E接口有LPC总线,所以机器是能跑码的

放诊断卡后代码如下:

代码一直在D1-D2-03三个代码上循环,最后一个代码是03
通过代码分析软件得到如下结果

想起以前我发的一个类似故障的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29725-1-1.html
HP541的机器也是英业达代工的,显卡用的是965北桥ATI M64S显卡与CQ8440架构上类似

从HP541的帖子里看到代码03是主板无法识别到显卡后出现的代码。
所以通过上面的帖子可以判断此主板也是由显卡及显卡外围电路引起的故障
将显卡重植后焊接,偶尔可点亮其他时间就是在是D1-D2-03三个代码上循环,怀疑显卡坏订新显卡

新显卡到货后焊接到主板上开机测试,仍然是D1-D2-03三个代码循环
没什么头绪,今天偶然翻图纸的时候看到一个英业达工厂针对VAIL系列主板故障EXCEL表格如下

其中第9条,第15条有
有对D1-D2-03故障的描述

表格的第15条与我碰到的第一次开机故障现象类似,解决方案上来看应该是更换掉U16。找到表格对应的图纸

U16就是显卡ATI_M24
看来工厂的思路和我的思路一样,不过现在是更换完显卡后循环跑D1-D2-03故障现象类似第9条
所以按照第9条提供的思路,找到了图纸上对应的原件C440.从图纸上看 C440是给显卡PCI-E接口供电1.8VS的一个22UF/4V有极性滤波电容
借鉴他的思路找到故障主板图纸上对应的部分

故障主板的PCI-E部分供电是由1.2VS提供的,有3个22UF/4V电容提供滤波,将这3个电容替换掉开机测试故障依旧。。。。

没办法又仔细回忆了一下上面的思路和所做的操作,都是针对主板到显卡的PCI-E总线去操作
有没有可能是北桥到显卡的PCI-E总线上的耦合电容出了问题?目测耦合电容外观正常
于是将所有的耦合电容更换掉,再次开机测试发现代码正常,可以显示了

总结,英业达代工的主板,915,945,965搭配ATI显卡当代码为D1-D2-03时为显卡到北桥的PCI-E总线没检测到显卡。类似故障重点检测PCI-E总线和显卡

补充:主板还是有些不稳定,有时候无显示,有时候有显示,加焊了北桥PCI-E供电 R346正在测试中

网友A:
应该会返修 北桥虚的多

网友:
这电容很少坏的。高

网友B:
楼主  VAIL系列主板故障EXCEL表格   那弄的啊、、挺好的  能不能发我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会返修 北桥虚的多

北桥以前焊过,不过我到感觉北桥PCI-E供电也不稳定,不知道这位朋友为什么会怀疑到北桥,请把思路告诉我我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VAIL系列主板故障EXCEL表格   那弄的啊、、挺好的  能不能发我一个、

朋友给的图纸里带的 就一张,在网页上已经贴出来了

网友:
LZ好似不厚道,没有整个表格。

网友:
英业达工厂针对VAIL系列主板故障EXCEL表格     发上来

网友C:
不知道,耦合电容打阻值可不可以测出来

网友D:
希望楼主能贴出完整的 英业达工厂针对VAIL系列主板故障EXCEL表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希望楼主能贴出完整的 英业达工厂针对VAIL系列主板故障EXCEL表格

有的都已经贴出来了,就那么几行,你以为我是厂家的人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耦合电容打阻值可不可以测出来

短路能打,开路打不出来

网友:
会不会是被卖显卡芯片的坑爹了。?

网友:
一头雾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