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些新笔记本为什么U盘启动不了

楼主(2012-12-27):
遇见好几个新本子,原来是WIN8系统过来换系统,用了自己一直用的兼容性很好的USB-HDD,USB-CDROM,光盘,外置USB光驱,都起不了,BIOS设置好了,恢复出场了也不行,快捷启动项也不行。就得拆硬盘做系统吗?新本就拆,太坑爹了。。。

网友:
USB2.0接口3.0接口都试了

网友:
还是BIOS没有调好

网友:
有些本BIOS设置里有两个地方可以调启动项

网友:
将 bios 内的 logic bios 设为 disable  把os loader 放到最后。将usb 放到第一 启动即可。

还有一种是 boot model 设置为 logic 之类的的 即可

禁用 uefi 模式 即可

我装了N台了。win8 初次使用很是麻烦。一般人受不鸟。好用请加分

网友:
有时候会有这个情况出现,跟U盘的品牌,还有U盘的启动盘格式都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