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软件可以把视频伴音转成MP3

楼主(2012-12-27):
我想把视频或者电视伴音信号转换成MP3格式,请问各位用什么软件?

网友:
格式工厂可以呀

网友:
格式工厂就可以了 我转换过了,

网友:
关键是先采集,然后转换就容易了

网友:
谢谢各位回复,我已经下载并且成功应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