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暗屏大家会修吗?怎么修呢?

楼主(2012-12-27):
LED暗屏大家会修吗?怎么修呢?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604465&extra=

网友:
电压挨个来呗。。。

网友:
换屏,查电压

网友:
本人换过LED灯管。。相当难的。。要看LED的正负极。。

网友:
换LED 灯的套装

网友:
很多升压IC坏的,具体要查各个电压

网友:
跟主板供电电路差不多啊。

网友:
跟lcd的差不多,只不过led的升压电路大多在屏上。

网友:
原理还是和lcd的差不多,一级一级确定问题,上面那个说换led摸组的兄弟,我觉得直接换背光不是更好吗!

网友:
如果不是屏本身的问题,那就查从屏线过来的3个电压:LEDVDD、LED_EN、LED_PWM。
三个电压一个不能少,最后一个PWM电压如果不好查,就直接改成高电平,也可以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