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首发:新机 win8 装 win7 u盘启动不了 之解决方案

楼主(2012-12-27):
因为新款win8 是基于 uefi 进行激活验证的。而且 win8自身引导区也是建立在 uefi 之上的
这个uef并i不能直接被安装或被格式化,但以下方式可以放你释放 win8 改装win7

1:

将 bios 内的 logic bios 设为 disable  把os loader 放到最后。将usb 放到第一 启动即可。

还有一种是 boot model 设置为 logic 之类的的 即可

禁用 uefi 模式 即可

2:

用u盘进pe 打开 PQ或者任何一款分区工具。将 当前未知分区删掉 然后再创建一个 ntfs 用来 装win7 或xp

这样以来就摆脱了 win8 和uefi 的束缚 开始你的 win7之旅
--------------------------------------------------------------------------------------------------------------------------------------------------

某些机器 装xp 后启动蓝屏的,我这里有个 解决方案。 仅供参考。

xp 启动蓝屏的原因,大都为 7B 7C 之类的 磁盘驱动问题

我们只需要在 Ghost 后 补上相关磁盘驱动 就可以了。

机器经上述处理后,进入pe,使用 ghost xp将系统安装到c盘,这时不要重启 用skyiar 2 补上磁盘驱动 就可以了

我装了N台了。win8 初次使用很是麻烦。一般人受不鸟。好用请加分

转帖请注明出处

补充内容 (2013-1-2 08:39):
18 楼有 AMI bios的设置方式 对应品牌为三星
近期补齐 凤凰 。hp 和 insyde 的设置方式。

补充内容 (2013-1-20 01:36):
现发现 某些 东芝 和索尼高端机 是禁用不了 uefi 的 (灰色 不可选 )
结局方案 。
进入 设置密码那一相  (security)
把 security boot 设置为 disenble 再回到 前面设置 uefi 的 地方 他就变为可选了。

网友:
哪里有UEFI模式??

网友:
没看明白啊 还请高手说的仔细点

网友A:
索尼的新本,你根本不知道按那个键进bios

网友:
windows8 的本本咱真正的还没有开始玩呢! 谢谢lz提醒

网友:
不知道了就一个一个的试试啊    呵呵

网友:
上次整了个外星人,那个都按啦,就是没进BIOS,还好那机器有自己备份!还原一下。。哈哈

网友:
新手请问  用skyiar 2 补上磁盘驱动  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乱来呗。 我还没见过F2 进不去的索尼呢~

这个真不行,f2不管用,因为有专用按键,这个本按的是window8,进了pe好多分区
我弄好了

网友:
W8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做过 学习嘛 赞个

网友:
win8用的确实很蛋疼

网友:
这技术确实是最新的,目前还没遇到过

网友:
windows8 不好用,没多少人想用。

网友:
今天又来个 三星装系统 给大家拍下来啦。
这是AMI bios 的设置方法。大家举一反三啦。
关键词 OS MODE = Legacy os
Secure Boot = disable (关闭 保护启动模式 为了打开 u盘启动的选项 不然 你放U盘人家也不让你启动)

会出现警告 点击OK 当这样设置完以后 win8 就无法启动了。但你可以改回去嘛~

在BOOT DEVICE PRIORITY (优先启动) 选择 你的 可启动U盘 或者 光驱 将其放置到第一位

按F10 保存启动。就可以进PE了。

网友:
还没装过win8呢。不知道咋样。现在有ghost版的了吗

网友C:
pe维护盘在哪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pe维护盘在哪下载的

自己做的。你去搜一下 ud 启动板 。网上大堆资料。也直接可以 下载现成的。

网友:
那都有,只要是USB启动的都可以!

网友:
昨天遇到一台富士通的,BIOS选项改不了,不知是不是富士通的机子要屏BIOS才可以。

网友:
还真没搞过,不知道是个具体什么难度,再难也应该是在键盘上波,

网友:
改bios是最主要的事

网友:
有个问题 就在你帖子里面探讨下吧
GSM  UEFI是什么啊 为什么这样才可以认到硬盘

为什么W8的机器 硬盘分区的时候 有这个 ESR MSR
知道的解答下

网友:
第一个 是 uefi
第二个 是 csm
第三个 是  Legacy os
你换最后一个就可以了。

csm 是 Capatibility Support Module 容量支持模式。某些超大硬盘的支持。现在未知有何作用。但你选最后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我现在用的都是win8 PE了啊

网友:
富士通的新本BIOS里的这个选项改不了。。不知有没有什么方法。

网友:
超级本还用不起,我们用的还低级本,现在UEFI的BIOS越来越多,大有取代传统BIOS之势,用这个功能要搞个黑苹果也方便多了

网友:
这个是好东西.昨天一台TP的.装XP系统蓝屏.正找不着方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乱来呗。 我还没见过F2 进不去的索尼呢~

真的么???新款的真就不是按F2

网友:
也可以插上u盘后按启动选择菜单的。台式机和笔记本都有的f8,f9,f11,f12等等。
到了pe中就好办了。

网友(点评):
不行,WIN8在BIOS里设置不一样,即使你选U盘启动也会给你弹回来。模式不对U盘都启动不了

网友:
联想的好多型号的本都是存在这样的问题 ,还好,都搞定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win8自己用着,但公司里还没碰到过预装win8的本本!

网友:
我的苹果机子装win8用哈要死机你晓得啷个搞不  机子是MB466驱动全更新了的还是死

网友:
必须顶一下昨天来了个HP的笔记本G6的WIN8要改WIN7没给人家弄上挺丢人的谢谢了又学一招啊

网友D:
受教了,记得有二次人家拿了超级本过来,我进普通PE都找不到硬盘,还怪人家机器问题。后来才知道要进高级PE,苹果机拿来根本就无从下手。

网友(点评):
一般现在新点的本本我直接U盘界面分区,DOS下GHOST。

网友:
BIOS有关闭的选项就没问题啦,会不会有的没有啊

还是WIN7 64位用的爽

网友:
win8没用过,先学习下经验 ,以后备用

网友E:
昨天晚上刚搞了一台三星的 找了好久的BIOS设置 刚开始以为UEFI是关不掉的。那个直接的选项是灰色的不可点,呵呵差点就出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索尼的新本,你根本不知道按那个键进bios

按F11可以进入启动项

网友:
昨天卖了一台电脑,系统是win8的,不过真的很坑爹呀,第一次用居然找不到怎么关机的方法,到百度摆了一下,才搞明白

网友:
UEFI模式,AMI bios 的设置,都是第一次见到,收藏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学习了,对win8还不是很明白

网友:
不是很明白   先记下吧

网友:
楼主您好  我现在遇到一台索尼的(型号:SVT131A11T)预装WIN8的机器现在要装WIN7,现在我进到PE但是怎么都认不到硬盘呢?单独进入DG磁盘精灵就可以认到硬盘,到PE里面的磁盘精灵也认不到硬盘,然后我把硬盘拆出来克隆系统进去但是在 正在启动 那里就蓝屏代码7B 了  进BIOS没有看到可以调模式的  求请教啊  谢谢了

网友B:
这个办法 好解决。第一 pe 不认银盘是因为 pe 没有当前主板的 sata 驱动。
介绍给你一个 pe 是 sky pe  这个版本 我试过 在 h75 上都认。。第二。你拿出来克隆的版本 也没有sata 的驱动。可以离线在别的机器上面用 sky ira 导入对应主板的 sata 磁盘驱动 上电即可进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昨天晚上刚搞了一台三星的 找了好久的BIOS设置 刚开始以为UEFI是关不掉的。那个直接的选项是灰色的不可点, ...

是的。有时 他的 安全启动模式 实在 设置密码 那里面关掉的。。搞的糊里糊涂的。。我是 一礼拜前发现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受教了,记得有二次人家拿了超级本过来,我进普通PE都找不到硬盘,还怪人家机器问题。后来才知道要进高级PE ...

进pe 不认硬盘有一大部分是要该 achi 为 兼容的

但不改也可以,。只需要 winpe 内部支持 当前主板的sata 磁盘驱动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办法 好解决。第一 pe 不认银盘是因为 pe 没有当前主板的 sata 驱动。
介绍给你一个 pe 是 sky pe   ...

谢谢哈  我想问下 我之前用硬盘盒在别的机器进PE导入已经成功了  但是还是蓝屏?  是不 是一定要用机器来进PE导入啊?不能以USB接口模式导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办法 好解决。第一 pe 不认银盘是因为 pe 没有当前主板的 sata 驱动。
介绍给你一个 pe 是 sky pe   ...

还有哦  你说的那个PE SKY  在百度搜索不到?要怎么下载啊

网友:
LZ我又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想要检侧硬盘有没有坏道,MHDD下面根本认不到硬盘  那该如何解决啊

网友:
我最近装了个win8,发现比win7又改了很多,实在是用不贯的。

网友:
明明LINUX比WINDOWS强的多,而且还免费,,但是就是不支持大部分游戏,商业模式下没人有利润去推动所以一直让微软弄到WIN8,如果有人把LINUX普及就好了,让WIN8去死吧

网友:
为什么要换W7  难道W8不好用吗  我一直就用的W8啊 没发现什么不好的问题

网友:
WIN8  没装过   不知道用起来怎么样

网友:
windows8,还没有开始玩呢!

网友:
只遇到过一次还是HP  的

网友:
见识了   WIN8真是不好搞

网友:
请问skyiar 2 是怎么弄的哈,在PE里面?

网友:
win8装的的确麻烦,而且现在的分区跟以前也不一样了

网友:
我用PQ分盘,装安装版win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