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886CS编程器给SST29SF512编程编不了,怎么办?

楼主(2012-12-27):
编程器:TL866CS
芯片:sst29sf512
问题:如上图
求各路大神指点!!!

补充内容 (2012-12-28 14:01):
昨天不行,今天重刷了一遍倒是可以了,非常非常感谢!!!但是我想换地址编程为什么不行呢?比如换到0FFF0H,跪求大神路过继续指点!

网友:
会不会是芯片坏了,找一个好的BIOS芯片刷新看看

网友:
如果排除引脚接触不良,那就是芯片坏了。。。

网友:
这个没有必要专门发个帖子吧,芯片坏或接触不好,换个好座子!

网友:
这个是座子接触不好了,我的一个32座的要放好多次才能刷写。

网友:
芯片坏的可能性大些,若接触不良,会有提示的。

网友:
不是这样的,总之 我遇到不少32脚的引脚接触不良也不提示,就是写入出错。

网友:
接触不良 32脚的bios芯片要放好几次才能成功。

网友:
有些芯片不支持哦,比如W39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