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0待机时有时无

楼主(2012-12-27):
接一台R60独显的机子,插电源待机时有时无。有待机时可以点亮。这个不用说也是主板问题了,把机拆开来看了看,没有明显进水和烧损的痕迹,量各大电感也没明显短路。只有插上电源来看了,量3  5V电感电压也是时有时无,其它的就不用量肯定也是没有的,量3   5的高端管子,都有19V,看来隔离是暂时没问题的。然后用手感觉下全板有没发热不正常的元件,除了隔离管Q36有点温度外,其它都正常。这Q36此时有点温度应该也是正常的吧?因为此时这个管子还没打通,电压是从内阻过去的,没多大电流,经不起后级负载的折磨吧,呵呵。废话少说,切入正题,在一次无3   5V时量MAX1901的工作条件,除了M1—ON没有外,都是正常的,大家都知道,这信号是PM U28的76发出来的,通过两个电阻一分为二的更换马甲量R866的1,2脚,都没电压,把两个电阻取了量,还是没电压,看来是没有拉低,是PM没发出来,只能慢慢查PM的条件了。好在PM在发出M1_ON前也就只有那几个,查供电了,VCC3SW正常,时钟还没碰到有坏过就没去查了,复位SWPWRG也正常,电源检测-EXTPWR也是低电平,再量了下-PWRSHUTDOWN是3.3V的高电平,晕,都正常啊,怎就不发出M1-ON呢?是SWPWRG的复位没有延迟还是芯片不良?因为是偶尔能亮的机子,不敢随意乱动,怕故障没解决还扩大了就麻烦。没办法了,就换件吧,把延迟复位的电阻电容换了也是一样,只有换PM,换后,插电源,有待机,开机亮了。重插下电源,又没待机,回到原来的故障,郁闷,好在没扩大故障,心想,该量的都量了,莫非真的这么倒霉,没去测时钟,问题就真的出在时钟问题上?在一次无待机时马上去测时钟脚的电压,气死了,26脚3.3V,25脚0V,虽没用示波器测,但这电压一看就不正常啊,

看这是锯齿波的时钟,如是精密电阻的问题,短接下这电阻就应该有反应啊,用镊子短接下R255,真的有反应,马上就有待机了,有3  5V了,试了几次都行,看来就是这里的问题了,找了块料板,取了个12.4K的电阻装上去,呵呵好了,来回插拔电源都能顺利的产生3V 5V.到这,此机修复。从这问题来看,修板不能想当然哈,有时想着不会出问题的地方,有可能问题就偏偏出在这里。

网友:
呵呵  经验主义靠不住的

网友:
怎么没有图啊

网友:
  蛮厉害的  看到ibm 的头大 查不来 上次遇到一个t60  待机时有时无  加焊h8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