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7020烧的没有头绪了换了电源板不停重启

楼主(2012-12-27):
联想M7020一体机,电网电压异常,可能长时间在超电压下导致电源板烧坏了,更换了电源板不开机无反应,电源板连接的主板上有个1117-3.3更换了一个,可以开机了,但是不停重启,多次自动重启后可以显示准备好,一按复印就又自动重启了,不能工作。

测量1117-3.3的电压,始终稳定不住,不太了解电路,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

除了3.3V稳压不住外,24V电压似乎也不行,一按复印它同时也会下降到22V左右重启。

请教各位老师们,我下一步要查哪里。

网友:
自检没过才会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