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芯片 51125和51124通用吗

楼主(2012-12-27):
待机芯片   51125和51124通用吗

网友:
引脚定义相同即可

网友:
51124应该不通用,51123和51125通用

网友:
应该不可以吧,差太多

网友:
谢谢各位    我试了不可以代换

网友:
找一个芯片脚定义看看

网友:
51123和51125可以,和51124应该不可以吧

网友:
这个绝对不可以

网友:
不通用的哦

网友:
51123 可以和51125 通用,测试OK

网友:
这不通用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