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20 USB找不到求驱动板图

楼主(2012-12-27):
开始电源板坏了,修好后装上没想到驱动板也不对,我汗。灯也不亮,插USB线电脑没反应。看了下HY57V161610ETP-7芯片数了下好像是50个脚,1,7.13.25.38.44脚,测量是0.008都是接贴片电容
4.10.26.41.50脚,都接地.也不知道正常不。发光二极管这里的电压一边是3.3V一边是1.9V正常吗?
懂的帮我看看,最好能发个图给我。21532396@163.com

网友:
测一下,有没有钳位保护电路,没有的话基本上就是主控芯片挂了,你能弄到主控吗,可能和换板子的钱差不多了吧

网友:
哎把主芯片搞下来还是样的,看了下是桥怀了。

网友:
简单的量量USB数据脚有没正常

网友(2013-01-26):
我有一块1020驱动板,便宜给你

网友:
这种情况不如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