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60 显卡不过!!!!!!!!

楼主(2012-12-27):
V460显卡不过。在论坛下载了N个bios刷了一样。EC 和南桥的BIOS都一起刷了。都不行。用波波可以测到内存有波。内存以过。应该是显卡不过不显。电流停在1.27A。换了显卡一样。真是无语了。全板电压都正常。会是什么问题。有遇到的大师分享一下。谢谢主!

网友A:
bios 重刷 找确定好的 ec和 南桥一套的

网友:
看看北桥的CRT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重刷 找确定好的 ec和 南桥一套的

都是一套一起刷 的。也不行啊。

网友B:
我现在也有一样的机器,把 cmos 电池拿掉就 ok,放上不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也有一样的机器,把 cmos 电池拿掉就 ok,放上不显

试过拿掉也一样。换板了。

网友:
要是客户同意,还是换板赚钱快

网友:
这机器BIOS 版本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