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9寸液晶显示器10分钟后黑屏

楼主(2012-12-27):
HP19寸液晶显示器开机正常,10分钟后黑屏,按开机键可以开机,过一会儿又黑屏,再按开机键……(我的乖乖)。请问是什么问题多?

网友:
这种情况多为灯管老化所至,也有可能是线路有轻微漏电,初步估计高压板没有问题,不过也不好说,自己拆机多试试吧

网友:
个人见解,多半是高压条坏了,你不妨外接灯管试试!

网友:
先测一下灯管的电流,看看是否有问题,用可调电源!我遇到过!

网友:
靠猜的话可能是灯管也可能是高压板,也可能是主板或电源。其实做维修最好不要依靠猜,按实际维修方法去修,个人感觉楼主这机的故障先测黑屏时的保护电路是否动作,要是动作了就再分析是逆变器的线圈有问题还是灯管问题还是保护电路误动作?当然换一块板快又省时。就看你自己是真想修还是只要结果了。

网友:
逐步检查排除

网友:
拆开检测啊,电容有没鼓包,高压部分,灯管

网友:
有可能是灯管坏了  引起高压部分不能工作  先拆机  测测灯管

网友:
拆开了没有啊,能开一会说不定就最简单的电溶问题而己哦。不是电溶就要慢慢查下了

网友:
黑屏有两种,一是有背光的黑屏,一种是无背光的,还有黑屏同时 开机指示灯是否还亮。

网友:
HP19的 一般都是 灯管出问题了  换后偶尔有保护的 ,去下保护就好了 。

网友:
这种一般是灯管线开焊,或者电容

网友:
修过好几台都是灯管漏电的,拆出来套上热缩管就好了

网友:
一般是灯管坏了 是不是群创的屏?屏两端都有开口的那种?灯管坏不用换 把那个橡皮套揪下来 焊住灯管就好了

网友:
这种灯管打火或老化引起,当然也要先查电容和供电部分,不行就直接换高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