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不触发维修案

楼主(2012-12-27):
平时在网上看了很多关于主板不触发的问题一直想修下不触发的主板,之前师傅也修个不触发的,我们这些学徒只能旁观洗耳恭听,如今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了,师傅在废品那里收了几十块烂板子回来让我们这些小学徒检测和维修,能修好的就修修不好的就当材料用,

网友:
大家信不信我会花费120元购买一颗改良的台式机的单桥芯片去修复那个板子

同意楼主: 2.0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2 反对楼主: 5
买一块好的也就90

网友:
做维修就是要心细,哥们有前途

网友A:
俺这是修板子不怕钱多,就是怕换板子,换板子就没钱挣了

网友:
32.768   不是nv上电条件

网友:
有思路,有前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这是修板子不怕钱多,就是怕换板子,换板子就没钱挣了

换板子没钱赚么?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

网友:
换一片二手板也才100多块。。如果买120的桥换上去。那没得赚啊

网友B:
台式主板换桥150起价····还是有人换的 ···在高就不划算了··

网友:
哥们,有思维,有前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式主板换桥150起价····还是有人换的 ···在高就不划算了··

这个价格客户不会接受,他还不如直接换新板

网友B:
我这边就是这杨的···60%的人还是要换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就是这杨的···60%的人还是要换桥的···

我们这边维修收他50到60元都要死要活的

网友C:
南桥的待机条件怎么不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的待机条件怎么不查啊!

查了输入好像是2.2V的感觉不正常,正常应该是3.3V的

网友D:
这个板子有几个问题没看明白,麻烦哪个兄弟解答一下:()
1、测到开机针2.5V,怀疑IO有问题拉低电压,拆除IO。
请问下为什么不怀疑开机针前段线路有问题拉低了电压,要直接拆IO呢?
2、拆除IO后电压还是低,装回后测量IO给南桥有信号发送出去,拆桥重新值珠加焊。
为什么拆IO前,不先测量有没有信号发送南桥,而是直接拆了IO,再装回去测量
3、当测量到IO有信号发送给南桥,不知道有没有查南桥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如:南桥有个RSMRST#,如果有测量请问下,测量出来的电压是多少,这个信号不听说不太好测量要图纸样的,如果你测量到了,请问有没有什么经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子有几个问题没看明白,麻烦哪个兄弟解答一下:()
1、测到开机针2.5V,怀疑IO有问题拉低电压,拆除I ...

还真没有你想得详细,惭愧惭愧,多谢指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真没有你想得详细,惭愧惭愧,多谢指点了

别这么说,我也是菜鸟级的,希望一起学习。我可能和你的水平差了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台式主板换桥150起价····还是有人换的 ···在高就不划算了··

怎么你那里那么高啊,我这里才80都没人愿意换,那你那里修一块普通主板问题多少钱啊

网友:
现在换桥的没几个了!

网友:
就为了·知道自己的判断是否正确·只有买个桥·干上去·才知道结果·知道了后·以后这样的问题·你都知道了·

网友:
主板桥坏了,修不划算哪

网友:
還是要試試才知道啊!

网友:
那种板子还做桥啊.不过学习是可以的哈.要是真的要修.我想我才不愿意做那种事哦.现在的主板动不动就是几年保修.换个桥也有风险啊.真的维修的话方法不可取.买一块才几十块钱.

网友:
不是自己练习的,不是客户的

网友:
兄弟有钱途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你那里那么高啊,我这里才80都没人愿意换,那你那里修一块普通主板问题多少钱啊

普通问题30到50 刊情况而定··

网友:
专业的设备,思路很清晰

网友:
这板明显不是精英GF7050,楼主你骗淫啊

网友:
弱弱的问楼主个问题,PCI插槽14脚 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