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例才修好的P5G41T-M LX全板电压报错

楼主(2012-12-27):
好家伙,全板电压报红,外加CPU温度报错
维修思路,像此类问题一般是选择大电压开始修,用的是83627DHG的IO,99PIN为12VIN电压,1.86V正常,量5VIN,3VIN,VCOREIN皆正常,无语了.纠结了.后排除万难量测到IO  101PIN  IOREF电压只有1.1V发个此电压的图

正常101PIN为2.048V把与101PIN相连的所有电阻都断开发现电压还是1.1V,排除断线,阻值异常.此电压应该为IO内部转化出来,查IO工作电压74PIN(BAT),61PIN(3VSB),12PIN(3V),当量到95PIN(3V)时发现无电压.确定为断线.补线此板修复

网友:
断线应该很明显。。怎么还花了这么多时间?

网友:
断线会全板电压报红
没遇见过,

网友:
也就是说IO少了一个VCC3.3对吧。学习了。

网友:
应该是特例吧,很少发现这样的。学习。

网友:
第一次遇到,有了新思路了。

网友:
这种情况很少遇到,不失为一种新思路

网友:
还是细心好啊!   我这神经就粗的不行    要是我就先换IO了!

网友:
楼主,这个IO是带温度检测功能的吧

网友:
直接秒杀啊。呵呵

网友:
你可以秒杀的。。。

网友:
都没见过这种故障。

网友:
这板是RMA返回来的??

网友:
原来是IQ有一脚断线了,学习了

网友:
今天一大早修了个,A8SR的不触发,+3VPLL的电压叫断线,导致BIOS无法完成AD转换,EC不发CS# 谁说断的就明显,我查了一个多小时

网友:
断线的故障·需要细心的·尤其下不显眼的地方·

网友:
呵呵。。。。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确实是个好思路。。。。。

网友A:
这个电压报错,为什么会选择从IO那边查起啊?

网友(点评):
IO有监测温度及电压的功能,你滴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压报错,为什么会选择从IO那边查起啊?

IO负责监控的几个关键参数其中包括电源电压,风扇转速和温度。不从IO查从哪里开始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