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78 SE自动上电

楼主(2012-12-27):
插电源自动上电,IO是IT8712F-S(KXS)的85脚,3。1V 76脚没电压(直接连绿线的,没有接
三极管
不知道什么拉低了这个电压)75脚有5-0跳变,72脚,有3。3-0跳变,71脚有0-3。3跳变,IO应该是正常的,换过IO也一样,挑起IO的76脚.
自动上电

网友:
自动上电的主板,只要能4秒关机就是好的。好多品牌机就这样

网友:
是自动上电么,,坛子里有。我就不累述了。。822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