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12V接灯管开机 就跳变。。。5V不跳

楼主(2012-12-27):
长城 M8WZR ,5V不跳  说明驱动板么问题。。改高压板还是跳 说明电源板12V供电有问题 换过431 大电容 双MOS管。。。。求指导

网友:
换了第二个 变压器25v  1000uf的电容好了。。。。话说 板子上第一个变压器和第二个变压器 是起什么作用的  小白求指教

网友:
还真没注意过2个变压器的 具体原理。估计那也就是5V 12V是分开供电的呗。取样电路接的 5V上边。12V电压低了5V不知道。但90%的电容坏了都是可以看出来的 。 假如你这个 是看不出来鼓 换后好了 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

网友:
这个机器没有两个变压器吖,一个是互感滤波器,一个变压器,跟一个高压包,肯定你好其中一个看成变压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