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494LW开机掉电黑屏通病维修

楼主(2012-12-27):
接修6台三星2494LW显示器,都是开机有显示,有瞬间掉电,有不到十分钟掉电黑屏。己修好四台,均为电源高压一体板,高压部份因过流,烧焦贴片电阻,烧糊电路板,而引发此故障。其中另外一台,不仅电源一体板损坏,而且灯管也有问题,未修复。第六台因拆触摸按键板插头时,导致按键板插座,脱焊,未能及时修复。特提醒同行拆此机型号机器一定要小心。怎么上传不了图片了。

网友(点评):
上传不了请按提示文字说明操作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可以百分之百的修复的

网友:
应该是暗屏吧

网友:
不单要修好,还要改进电路才不会再出问题

网友:
这种机子能修好的呀。

高压板上是1400271坏。

触摸板一般都是进水坏。

网友:
楼上说得没有错。我是很长时间没有修机子了。改进的方法是换1400271线圈和把糊的地方刮干净,在原、贴片电阻的位置用一个220K电阻连接就OK了。

网友:
我这还没有出故障的这样的显示器呢

网友:
LZ的变压器阻值没变质把,要是变质了,估计复修的多哦

网友:
我全换的电源高压一体板,对比发现是线圈坏了和电阻不是原来贴片电阻了,是2W的金属膜电阻,所以你不用为我担心返修的问题了。

网友:
有图片上来看一下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