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43触发后断电。修复触发,复位灯不亮(已修复)

楼主(2012-12-27):
技嘉P43上电触发断电。肯定有地方短路了。去除电源4p,能够触发。可以判断是cpu供电的哪个mos管坏了。测量发现DQ1击穿,更换上电重新触发,复位灯不亮十几分钟后断电,重复触发DQ1再次烧掉。于是怀疑是isl6222,更换烧MOS管故障就此解决,但是复位灯不亮,不跑码,CPU没有温度,CPU核心供电也没有。看来还是有问题 ,既然CPU核心供电没有那就从核心供电入手。
先看isl6334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吧,VCC、EN_PWR正常,VTT_PWRGD没有电压,这肯定有问题,查它是怎么产生的

测量LM358的工作条件,都满足。难道是断线了,测量isl6334到R486之间正常导通,元凶出来了。测量R486无穷大,更换故障排除,主板修复。
总结及问题:VTT_PWRGD没有更isl6334一个开启信号导致不工作,CPU核心电压没有办法产生,主板不工作。那是不是这个故障导致MOS管和isl6222损坏的原因呢?请各位指导 有不对的地方谢谢指出

网友:
技嘉、华硕的主板,死822电阻最喜欢出问题。

网友:
今天也修复了一块cpu无供电的板子,没时间看电路图!

网友:
感觉是isl6222损坏导致的电阻和MOS管也坏了

网友:
修主板,有图就好点,笔记本没图可惨了

网友:
MOS管或电源管理芯片先出故障才引起电阻烧坏!个人观点哈

网友:
路过看下,努力

网友:
原来那里坏了也会造成经常烧MOS管啊

网友:
有功底还是

网友:
学学了。专业就好!

网友:
LZ真牛啊,现在我们修台机主板稍微复杂点的都直接换板了、

网友:
最近修还几块华硕 出发掉电的班 型号是p5kpl 吧,都是822 排阻惹得祸, 新手们修这种注意下开机排阵边上的那个822排阻哦

网友:
又学习了,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
估计场管这里的板子已经变色  修好也不能用太长时间了
通病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上CPU就断电的板,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
技嘉的intel板,vttpwrgd基本都是通过运放发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