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暗屏

楼主(2012-12-27):
   手上有台 DELL M5010的机器刚开机正常3到5秒左右然后就暗屏 求高手指点

网友:
先从最简单的查起,换个屏试试。

网友:
暗屏其实最好修不过了,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条,还有一点就是主供电没有,你这种情况的话大有可能是在灯管,当然高压条也有可能。

网友:
LED的 哥,LCD都不说了

网友(2013-01-27):
我有台M5010 屏暗 在主板屏线接口测试了下NR101 那个排阻 万用表一量就好了 反复开机 一直好,还在测试中 郁闷的问题 应该是什么原件不良照成的,需要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