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 看看这是屏坏了吗?

楼主(2012-12-27):
]屏电路3.3V都有,不知道哪里坏了...
屏坏

网友:
没有图,这说不清楚

网友:
22寸三星显示器

网友:
只能看见上面的6分之一,其他都是花的,手机照出来一有黑有蓝色,其实都是花的。。

网友:
屏的问题大一些

网友:
这个屏的问题有百分之九十,还有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你先换个驱动板测试下屏,若还不行就可以说屏坏了

网友:
买回来就是这个样子,拆开没发现上面问题装好又用了1个月又变成这个样子了

网友:
完全可以断定是屏坏了..拿去保修吧
同意楼主:
5.0
zyc258
同意楼主:
大师能修吗?我有个一样毛病的。、

网友:
看顶部的一部分正常说明驱动板送来的LVDS信号基本正常,逻辑板的DC/DC电路,格式变换器,等等信号一切正常。主要是出在行列驱动上和COF排线。只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