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修过独立显卡hdmi口

楼主(2012-12-27):
有谁修过独立显卡hdmi口 ,有什么经验。  vga 显示都正常。只查到它19 脚的定义。打值好多没有。

网友:
查查行场脚看有没有波形,看7组信号线对地阻值是不是相同

网友:
是不是屏上面有问题哦,有可能你把显卡换了还是一样呢,先把其它的排除掉再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