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70S 开机正常 点5分钟突然掉电重启

楼主(2012-12-27):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 传说中的 玩家国度华硕G70S 开机正常 点5分钟突然掉电重启,刚开始感觉是温度过高 导致的 发现显卡不正常加焊了显卡,一开始好了(心想很顺利 开心) 过一了3小时之后悲剧来了 开始和以前一样掉电 重启 关机在开还是掉电,有事连LOGO都没有只能听见开机声音 有时连开机生都没有 可是凉一会 还能开一切正常 可是这回时间短了5分钟就涛声依旧,我在反复测试时间装了个鲁大师  发现CPU40度 显卡45度 温度并不高 显卡是显卡板的 我就焊了槽子 结果还是一样  请各位大师说说这是怎么回事  求思路  在线等各位

网友:
华硕的出了问题真难搞。听说ASUS的BIOS坏的多,有条件的话刷下试下

网友:
首先刷BIOS试试,还一种情况可能是某些个电子元件性能不良引起的,重点查查各供电单元的滤波电容,有条件可以用示波器查查,那样比较直观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