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必看,老鸟可以飘过,指点一下也好

楼主(2012-12-27):
今天接到一台HP机器,型号没看,看机后屏是灰的,拆机哦哦。。。。。630显卡,你懂得。报价450.砍到370,老板说370保一个月,400包3个月,客户选择后者,不得不佩服老板。。

这台机器已经焊过两次了,再金牌售后焊的,900大洋包3个月,真TM黑。

正题。我们的BGA是xxxxxx两温区的,加焊到270度,取下来,完好!!

我在给主板托锡时,由于温度不够高,托锡拖得又快,不小心掉了一个点,定的睛一看,哦,丫丫的,不是空点,哎,麻烦了,幸好我能沉得住气,拿过手术刀,把焊盘到链接线上的漆刮掉,把根吸锡线的一头用捏子打了个小圈,放在掉焊盘的地方小心的焊上,另外一边焊在刚刚刮掉漆的线上,反复检查没问题了,一手用刀刃按住吸锡线,另外一只手用手轻轻一拽,OK,上机,显卡对期四边的白线,,按下BGA开关,等待中。。。。。
  由于新的631是无铅的,我们的BGA又是两温区的,所以我加到300后才停,事实证明我的做法是正确的,焊完开机,HPLOGO 就出来了,客户在这等所以就没照照片,有点小遗憾,毕竟是自己第一补不焊盘,幸亏是在边上,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谢谢大家鼓励啊。。。。。。。。。。。。。。。给点分吧,不扣你的分,谢了,。。。

网友A:
补点的图上来就更好了

网友:
老板为什么不换个三温区的返修台,装备强了好干活。

网友B:
补焊盘一定要看仔细  记得补得最多的点是五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点的图上来就更好了

哎,就是这点遗憾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焊盘一定要看仔细  记得补得最多的点是五个。。。

补多了会怎么样呢

网友:
这样的事情我干过 犹豫珠还没化那我就 着急把他那下来了 不小心就掉点了  兄弟们也要多加注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