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78c cpu供电场管烫手

楼主(2012-12-27):
如题,昂达n78c主板冷机开机使用5分钟后CPU供电场管达到烫手的程度,电感及前面的3个固态电容都热,换过电源管理芯片isl6566还是一样。就是第二组供电的场管热,已经换过了一个用两天就烧,打第二个供电场管上管G级对地阻值在1998,其他那两组都是500多,上电测试地二组G级的电压在1.43v,其他两组都在2.67V。查isl6566的图后将第二组的升压电容替换过没用,现在维修进入胡同了,请大家帮帮忙分析下。

网友:
要换一组全换!      别换一个

网友:
上下管子都换了·看看上面09·下面06·看看怎么样·

网友:
问题已经找到了,还是芯片的事儿是我错把6566crz,看成6566了。哎以后得细心点了,回楼上的上下管已经换过了,就是上面09下面06,现在电压已经正常了,但还是非常热手摸上去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