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C-M LX 主板无时钟修复一例

楼主(2012-12-27):
             主板型号:华硕P5G41C-M LX
             故障现象:诊断卡复位灯常亮
             维修思路:按照时序 供电——时钟——复位
      先上图

      同行送过来说不显示,目测主板没有其他明显故障,也懒得测量短路就直接插上诊断卡上电测试了,故障现象是复位灯常亮,先从内存供电开始测吧!内存供电1.85V正常,桥供电1.5V也正常,总线供电和CPU供电都是OK的,接下来就是时钟了。测量PCI-E插槽的A13脚和A14脚都为0V,顺便还测了下PCI插槽的B16脚也为0V,说明时钟芯片没有工作,于是上论坛找到了这块板子的点位看了一下,时钟芯片的供电为3.3V,14.318晶振的两脚也有电压1.6V左右,查到该芯片的9脚开启脚的电压为1.1V左右明显偏低,没有开启信号怪不得不工作呢!
      查9脚的电路是由CRN5排阻上拉3.3V,再受控于双二极管CD2(CD2是一个共负极的双二极管,当两个正极的电压都为高电平时,负极才为高电平,也就是说相当于一个与门),时钟芯片的9脚接到CD2的2脚也就是负极,查CD2的3脚S-SLP-S3#为3.3V,1脚的P-VRMPWRGD也为1V左右也是偏低,追查P-VRMPWRGD又受控于三极管PQ7接PQ7的c级。并由一个822排阻PRN1提供3.3V上拉,e级接地。

       测量PQ7的b级为3.3V,不对啊!正常是PQ7的b级应该为低电平该管子截至的,追查b级接另一个三极管PQ6的c级,PQ6的e也是接地的,三极管PQ6的b级也是直连822排阻PRN1。

       于是量了一下PQ6的b级电压为0V,由于PQ6的b级是直接连着PRN1的,马上又量了排阻另外一端有1.2V啊!真凶已经浮出水面,又是一个822排阻,华硕的822排阻真的伤不起啊!

       就是上图红色圈圈位置的822排阻坏了,从料板上拆了一个马上换掉,再次上电测试时钟已经恢复正常,诊断卡上复位灯一闪而过了,测得复位也有了,断电装上CPU和内存正常跑码点亮!

     维修总结:一个822排阻导致的时钟芯片无开启不工作
     华硕这款P5G41C-M LX的板子没有时钟已经修好过两块了,都是这个地方的这个822排阻坏了导致,希望各位以后修到这个故障时注意下,你们的加分支持是我最大的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好好看一下前面我和付吕剑武大哥的谈话,我现在都还没有搞懂华硕主板上标识为“43t”的元件到底是个 ...

假如这个CD2的2脚为正极,1脚和3脚为负极的话,根据二极管的特性,如果1脚或3脚为低电平的话,电流就会从2脚流向1脚或3脚,导致2脚电压下降,从而导致时钟开启信号降低,是这样吗???老大?

faw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如这个CD2的2脚为正极,1脚和3脚为负极的话,根据二极管的特性,如果1脚或3脚为低电平的话,电流就会从 ...

是这样子的,所以要1脚和3脚都为高电平的时候,2脚才为高电平为时钟芯片提供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大哥的指点,但是这个CD2(本体标识为43t)确实是共负极,我都拆下来测量过了,也在其他的板子上面碰到 ...

共负极是或门,理论上来说CD2应该是个与门,楼主可能把二极管的正负极概念搞混了,红表笔接正,黑表笔接负,应导通。

网友C:
呵呵呵,这样看来确定是楼主把二极管的正负极搞反了,如果负极接上拉3.3,那么这个双二极管就起不到作用了,

网友(2014-07-26):
不错,学习了

网友D(2012-12-27):
好帖,图文并茂,看得很清楚,难得的好帖!请问那点位图的地址在哪

faw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好帖,图文并茂,看得很清楚,难得的好帖!请问那点位图的地址在哪

基地论坛上有的,好好找一下,找不到的话我再发上来。

网友E:
我修板老是想太多   修的好复杂

faw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修板老是想太多   修的好复杂

都不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F:
高手啊,一些出来就是精品,很羡慕,什么时候我也能修两块板出来!!

faw

网友G:
这个我感觉是一个通病了
我修不少都是这个822排阻出问题
华硕的822排阻

网友:
看到好多帖子,都是华硕的板子822排阻坏。以后见到华硕的就查822排阻。

网友:
引用 网友F:
高手啊,一些出来就是精品,很羡慕,什么时候我也能修两块板出来!!

剑哥,我相信你一定能行的,加油哦!

网友H:
我想问个为什么,822的电阻不小了,而且还用在不超过3v的电路中,可什么原因导致损坏的呢?

faw

网友:
上个月我也修到排阻坏了无复位,华硕的945主板,给我点位点出来了。

网友:
看楼主帖子,难道华硕的排阻很容易坏?是这样样子吧。

网友:
这样的贴子,要多一些,对新手帮助太大了,一看就清楚了。给力

网友:
貌似上次有谁发过这贴,排阻坏的无复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我想问个为什么,822的电阻不小了,而且还用在不超过3v的电路中,可什么原因导致损坏的呢?

个人感觉应该是华硕主板采用的822排阻的性能或质量不行吧!那其他牌子的主板怎么就很少见822排阻坏呢?这些都是用在信号上面提供上拉的,不存在电流大的可能啊!

网友I:
佩服、 真是好贴。
让人看了思路也清晰。
支持下

faw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佩服、 真是好贴。
让人看了思路也清晰。
支持下

呵呵……好帖也不见你加分鼓励一下,发给帖子也不容易啊!

网友J:
时钟的开启   直接给开启信号一个高电平也可以吧  3.3

faw

网友:
引用 网友J:
时钟的开启   直接给开启信号一个高电平也可以吧  3.3

但是这样子的话时序就乱了啊,本来时钟的开启就是受控于CPU电源芯片发出的VRMPWRGD的。

网友:
CD2是共正极才是与门,楼主在看一下。

网友:
这个可以看作通病了,822排阻要提名了!

网友:
好帖,图文并茂,看得很清楚,难得的好帖!值得学习

网友:
您好,我是新手,想问一下主板在不上电的情况下,排阻可以直接测出来好坏吗?怎么测量?

faw

网友A:
不上电在板子上可以测量排阻的阻值来判定好坏,但是由于元件是在电路上的,可能会影响他的正常阻值,所以最好是把排阻拆下来测量阻值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上电在板子上可以测量排阻的阻值来判定好坏,但是由于元件是在电路上的,可能会影响他的正常阻值,所以 ...

谢谢了

网友:
很好的一个维修案例啊,收藏了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难得啊

网友:
822会给我们带来不少金钱

网友:
LZ能否给我解释一下那个双二极管CD2为什么当两个正极的电压都为高电平时,负极才为高电平?为什么会相当于一个门,我在学习的时候老师没给我们讲过双二极管的这个特性啊

网友B:
LZ能否给我解释一下那个双二极管CD2为什么当两个正极的电压都为高电平时,负极才为高电平?为什么会相当于一个门,我在学习的时候老师没给我们讲过双二极管的这个特性啊

faw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Z能否给我解释一下那个双二极管CD2为什么当两个正极的电压都为高电平时,负极才为高电平?为什么会相当于一 ...

你可以好好看一下前面我和付吕剑武大哥的谈话,我现在都还没有搞懂华硕主板上标识为“43t”的元件到底是个什么功能的元件,如果说是个双二极管的话应该是共正极才能在电路上说得过去的(当SLP_S3#和VRMPWRGD都为高电平的时候,时钟的开启脚才为高电平),这样才真正就是个与门。但是这个元件我拆下来测量确实就是共负极的,到现在我还没有办法去解释,但是他的工作原理就是那样当两个正极都为高电平的时候,他的负极才为高电平给时钟芯片开启。

网友:
时钟的开启是否由CPU管理芯片发出?有没有点位图分享一下,论坛上没找到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多谢大哥的指点,但是这个CD2(本体标识为43t)确实是共负极,我都拆下来测量过了,也在其他的板子上面碰到 ...

我一个板跟你是一样的,就是共正极的,不是共负极

faw

网友A:
这个是华硕新款在线点位软件和点位图,先把软件安装之后,把自己电脑上的日期改成2011年,然后再复制一遍点位图到桌面,双击点位图就可以打开了,不用在点位软件里面打开。注意:一定要先复制点位图再打开,不然的话打开用完关掉的话点位图就会自己删除了。 华硕P5G41C-M

网友A:
引用 网友K:
我一个板跟你是一样的,就是共正极的,不是共负极

想问一下你有没有拆下来测量啊?一共3条腿,上面1只脚是什么级,下面两只脚又是什么级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你有没有拆下来测量啊?一共3条腿,上面1只脚是什么级,下面两只脚又是什么级呢?

1只脚的是正极,在线测就可以了,红表笔接1只脚,黑表笔各自接2只脚的,阻值为200多。反向测的话,阻值无穷大。在线测阻值,只会少不会多

faw

网友A:
引用 网友K:
1只脚的是正极,在线测就可以了,红表笔接1只脚,黑表笔各自接2只脚的,阻值为200多。反向测的话,阻值无 ...

呵呵……我现在手头上有一块华硕的P5QPL-AM主板,CPU供电旁边还有这个43t的元件,还真是上面1只脚是负极,下面的两只脚是正极哦!阻值确实就是两百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我感觉是一个通病了
我修不少都是这个822排阻出问题
华硕的822排阻

修好后应及时提供维修信息,提醒坛友才是正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好好看一下前面我和付吕剑武大哥的谈话,我现在都还没有搞懂华硕主板上标识为“43t”的元件到底是个 ...

假如这个CD2的2脚为正极,1脚和3脚为负极的话,根据二极管的特性,如果1脚或3脚为低电平的话,电流就会从2脚流向1脚或3脚,导致2脚电压下降,从而导致时钟开启信号降低,是这样吗???老大?

网友:
是这样子的,所以要1脚和3脚都为高电平的时候,2脚才为高电平为时钟芯片提供开启。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华硕新款在线点位软件和点位图,先把软件安装之后,把自己电脑上的日期改成2011年,然后再复制一遍点 ...

这下看明白了!

faw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下看明白了!

现在可以打开了吗?

网友:
看楼主的帖子.对新手帮助太大了,一看就清楚了。给力

网友:
高手啊,一些出来就是精品,很羡慕,什么时候我也能修两块板出来!!

网友:
小问题,没什么技术含量~这款板子像这种问题,不用一分钟。不知道修了几片了。通病来的。都是那个排阻的问题。汗~~

网友:
你们的点位图都是从哪儿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可以打开了吗?

多谢 大师  可以看了  无以为报以身相! 想你也不要   就来个拥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华硕新款在线点位软件和点位图,先把软件安装之后,把自己电脑上的日期改成2011年,然后再复制一遍点 ...

谢谢楼主的点位图,这个主板还不少

网友:
有点位图修机器老爽了,对吧,Lz

网友:
确实写得很详细,连我这种新手也看得略懂了。

网友L:
楼主 这个点位图怎么用啊  不知道怎么搜索 和一条线路的定位  能不能教教我啊

faw

网友A:
引用 网友L:
楼主 这个点位图怎么用啊  不知道怎么搜索 和一条线路的定位  能不能教教我啊

和华硕所有的点位图都是一样子的啊!想问下华硕的点位图你会用吗?也是直接把那个“十字基准”放在某个元件的引脚上,鼠标单击右键选择与之相连的元件就可以啦。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基地论坛上有的,好好找一下,找不到的话我再发上来。

师兄。 能发一份给我么?
找死了。 没找到。  时钟旁边的排阻焊盘掉了一个。 想找点位图飞线、 谢谢师兄。

faw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华硕所有的点位图都是一样子的啊!想问下华硕的点位图你会用吗?也是直接把那个“十字基准”放在某个元 ...

谢谢啦 以前没看过 所以不知道怎么用的  小学没毕业不懂英语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M:
师兄。 能发一份给我么?
找死了。 没找到。  时钟旁边的排阻焊盘掉了一个。 想找点位图飞线、 谢谢师兄 ...

点位软件和点位图我都已经发上来了,在55楼,具体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都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
这板没图纸就不好修了!

网友:
很实用的,仔细学习了,支持老大。

网友:
好  清晰的思路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基地论坛上有的,好好找一下,找不到的话我再发上来。

楼主 有点位图吗 在论坛下载一个 和你的不一样

faw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 有点位图吗 在论坛下载一个 和你的不一样

点位图和点位软件已经上传了,在55楼,具体的使用说明我都已经写的很清楚了!

网友(2013-01-30):
楼主上传一份点位图嘛!

网友:
新人福利,感谢楼主

网友:
天天看贴。增加经验

网友:
楼主,这个好啊 ,真详细

网友(2014-07-29):
这样的贴子,要多一些

网友(2014-12-03):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应该是华硕主板采用的822排阻的性能或质量不行吧!那其他牌子的主板怎么就很少见822排阻坏呢?这 ...

说的对,信号工作电流值一般比较小,一般使用电阻上拉的目的是提高信号本身工作电流和电压值或让本身工作达到一个高电平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呵,这样看来确定是楼主把二极管的正负极搞反了,如果负极接上拉3.3,那么这个双二极管就起不到作用 ...

是这样的,负极的电压输出是经过两个正级电压经过高低电平比较输出的,如果接个上拉3.3的话,正极两端电压在这里就失去比较意义了。

网友:
华硕822排阻常坏,这个是通病

网友O:
共负极的二极管相当于或门吧,怎么会是与门呢?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共负极的二极管相当于或门吧,怎么会是与门呢?

如果是或门电路的话,当P-VRMPWRGD或SLP S3#信号其中之一为低电平时候,二极管负极也会输出高电平,这个 VRMPG信号为低电平的话,前面的CPU供电就不会正常产生。

网友:
华硕的822好很多都是坏的!!!!

网友:
在坛子里经常看到822问题,看来真的是华硕的通病。

网友:
822是通病,但太多,很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P:
如果是或门电路的话,当P-VRMPWRGD或SLP S3#信号其中之一为低电平时候,二极管负极也会输出高电平,这个  ...

个人理解共负极时或门,共正极是与门,你自己画个图理解理解

网友:
正好手里有个板,看来是有希望修好了.

网友:
看了你的贴子,把复位修出来了,现在跑到91定位了

网友:
主板不工作,开机4个FFFF,是什么故障

网友Q:
排阻坏了能直接测到吗?感觉排阻 不好测啊。。

网友:
华硕的822排阻

网友P:
引用 网友Q:
排阻坏了能直接测到吗?感觉排阻 不好测啊。。

可以测量两端电压情况来判断故障,一般正常情况下是相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可以测量两端电压情况来判断故障,一般正常情况下是相等的。

哦。谢谢回复。。。又积累一个知识点了。。3Q

网友:
这个排电阻是经常坏的,也碰到过!

网友:
822就是华硕的通病

网友:
CD2本身就是一个门电路,并非共负极二极管。

网友:
学习了,分析的很好啊精彩

网友:
向楼主学习了,分析精彩

网友(2015-01-07):
讲得太好了,辛苦了

网友:
看看学习一下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本体标识为43t的三脚芝麻管,下面两脚都是正极,上面那一脚是负极,我也知道行不通,因为上面那一脚 ...

如果这个43T贴片是共阴双二极管

肯定是 或门电路  而不会是与门电路

网友:
嗯 不错 学习了 帮你顶一下

网友:
楼主好样的 学习了

网友:
没看懂那个cd2啊。。。求楼主解释解释

网友R:
谢谢楼主分享,手里还有一块怎么修都不出CPUI供电的 主芯片换了两套了 还是不出 放弃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吧  上次我也修到一个一样的故障

网友S:
引用 网友Q:
排阻坏了能直接测到吗?感觉排阻 不好测啊。。

通电在线测比较准确,断电打值有些是正常的

网友:
822惹的祸。

网友:
排阻坏了能直接测到吗?

网友:
好贴吧、必须要加分  呵呵

网友:
排阻可以直接测出来好坏吗?怎么测量?

网友:
好多贴子都是822问题,楼主的分析很好

网友:
量开启信号了吗

网友:
Intel主板cpu供电正常后,通过两个三极管转换

网友:
822的排阻啊

网友:
我修这种华硕的板都不用看点图了  全是822问题

网友(2016-01-30):
引用 网友T:
楼主厉害,这个822是短路了吗

阻值变大开路,这里822排阻一端推测是总线供电1.2V上拉的,822短路的话,两端电压应该同等保持1.2V左右,PQ6的b级电压正常推测在0.7V左右上下。

网友:
“查9脚的电路是由CRN5排阻上拉3.3V,再受控于双二极管CD2(CD2是一个共负极的双二极管,当两个正极的电压都为高电平时,负极才为高电平,也就是说相当于一个与门)”

看到这个精华帖子又顶起来了,CD2 楼主当年说是 43t 丝印 那就是BAT54CW 也的确是共阴极肖特基势垒双二极管,但电路作用应该是或门作用,如果是43t没人动过,但今天特意去找了下点位图看了的,不是43t的双二极管,点位图明显表明是共阳极的双二极管 42t系列----------BAT54AW,共阳极双二极管才能对S3信号和VRMPWRGD产生与门作用。至于楼主当年非说拆下来的是43t,那可能就是某个上家动了元件。附图如下

看来维修人员基本功要打好,说实在的,看到这里好多帖子基础性、常识性错误太多了,都是自圆其说甚至自圆都不能其说的,还每个帖子经常有几个解说员信口乱说的,这样的效果真不还如纯水回复。有人常识性错误,我指出以后自己多了几下回复,对方还跑我空间留言叫我要去学基础知识,太搞笑了。

网友:
华硕的822真牛P

网友:
貌似有人修华硕主板首先就是换822倒也修好不少。这个零件爱坏

网友U:
引用 网友P:
这与排阻本身制造所使用的材料有关系

是华硕公司的材料购买员暗中吃了回扣吧,

网友V:
修好了就是硬道理,华硕的822是个宝贝。。。

网友:
引用 网友V:
修好了就是硬道理,华硕的822是个宝贝。。。

这个搂主没有搞好的,应该是上家把cd2 双二极管弄成共阴极,故障走到那里,楼主竟然为了解释,把共阴极非假设成与门电路,应该说到这里,cd2如果是好的,就不可能无时钟开启,(根据楼主在回复里一再肯定地说那就是43t 共阴极双二极管),但后面还排修822才有时钟开启,那就说43t早就漏电了。

现在很多维修人员基本靠蒙。

网友:
引用 网友U:
是华硕公司的材料购买员暗中吃了回扣吧,

现在有些元器件偷工减料生产的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S:
通电在线测比较准确,断电打值有些是正常的

断电打阻值要拆下本身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R:
谢谢楼主分享,手里还有一块怎么修都不出CPUI供电的 主芯片换了两套了 还是不出 放弃了

主芯片工作条件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现在手头上有一块华硕的P5QPL-AM主板,CPU供电旁边还有这个43t的元件,还真是上面1只脚是负极 ...

这里200多也可以指的是CD2内部二极管正向导通阻值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应该是华硕主板采用的822排阻的性能或质量不行吧!那其他牌子的主板怎么就很少见822排阻坏呢?这 ...

是的,822排阻一般用在工作信号上下啦电路中比较多,这里也可以瞬间短接822排阻两端判断PQ6损坏故障。

网友:
这是通病吧?我修过很多快了

网友:
华硕主板只有点位图,没有图纸的。

网友:
neco -6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2016-10-20):
楼主把点位图传下咯,正在修这个板

网友:
华硕经常全部供电正常没复位这个信号不好

网友:
高手啊,一些出来就是精品

网友:
这个型号的板子真F了

网友:
又是排阻。。。

网友:
822的祸害不轻啊

网友:
楼主的分析能力确实好厉害,,,从业多少年了

网友:
亲,不用换822,飞线Q6的B级到822的3vsb端即可。

网友:
好技术,分析的有来有去,学习学习

网友:
修得的确不错

网友:
822 我很头疼

网友:
822 我很头疼 我也不太会修华硕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现在好多板子都修不了

网友:
822是华硕通病.加分

网友:
华硕822排阻也能算是通病了

网友:
我去年网上买了一块,卖给客户没多久就坏了,放了很久。现在看到贴才知道是时钟这块出问题。

网友:
华硕822排阻 癌症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的通病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话说的台板这个822电阻问题真心多

网友:
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思路真清晰,技术就是到位,学习了

网友:
我居然默默的把所有回复都看完了。 cd2应该是与门吧。但到底是共正还是共负。电子基础不好的痛处。

网友:
我有一块771的pcie槽上时钟复位都有电,还是复位灯常亮。求教。

网友:
G41的板子坏的也比较多

网友:
好牛逼的帖子

网友:
主板点穴图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
纠正一下:CD2是一个共正极的双二极管。如果CD2是一个共负极的双二极管的话,CD2的正负级都是3V的话,CD2就会截止。

网友:
加2分,表示赞一下。

网友:
我昨天刚修一个这样的板子  是IO坏了

网友:
楼主PD2应该是共正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