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华硕IPM31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2-12-27):
同行拿过来一块华硕IPM31 的板子,不开机

芯片组是G31全集成,上电发现不触发,测试3.3VSB 电压正常,对地为80也不短路,IO 是83627, 短接开关时也有PWRBIN 开机信号给南桥,看来是南桥的问题了

先测试6组USB 接口的信号线对地值,都是535正常!

CMOS 跳线帽3.3V也正常,当万用表指针测试南桥晶振时发现居然能开机跑马了。呵呵终于找到故障了

悲剧的事在更换了2次晶振后还是不触发,一狠心拆个GB南桥换上去,终于修复了!

档E0是CD不支持G31主板,换个E420就好了

网友:
感觉很有逻辑 不过我们这很少换台机 SB

网友:
台机换桥,搞不到钱

网友:
档E0是CD不支持G31主板,换个E420就好了

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老版本的 775CPU不支持后来的G31G41等新主板

网友:
楼主这块板要收多少大洋啊,台机一般都没有价值修了,二手板很便宜的

网友(点评):
G31市场上还值个80元上下的~如果废板20多,那还有60左右的利润,可以做做!

网友:
不管利润有多低,能找出问题所在这才叫维修

这才是维修的真正意义

网友:
开始跑马了,怎么换了又不触发了???

网友:
我觉得楼主也是很对,主要是注意学习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