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850服务器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2-12-27):
有一DELL 2850服务器,插上电源就上电且滴滴叫个不停,风扇声音特大。前面显示窗口乱码,看不请什么错误代码。显示器不显示。以前没修过类似的机器,倒换了内存没用,CPU也倒换了也依旧,请大家帮忙看看什么问题。
错误代码

网友:
DELL 这鸟机 一般不会坏 大多都是内存松动 不认 拔插一下 或刮下内存槽擦下内存金手指 就好了!
还有就是电源也会引起一些毛病
如果内存招都用过 还滴滴的内存报错 查下内存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