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场管WB8N代换

楼主(2012-12-27):
求高手指点场管WB8N代换,这是翔升9800GT 512M 256B GD3终结版上的。手机拍的。不是很清楚。红圈内场管。丝印为WB8N。在网上没有查到。

网友:
拍的太模糊了,根本不知道是三极管还是MOS管,建议下个图纸查,直接找个相同的管子代换

网友:
这个小芝麻管的场管找个7002就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