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搜程序,有个疑问高手

楼主(2012-12-27):
我记的程序一般都是在25芯片里的,怎么坛子里有好多人说花屏了什么的,刷的24芯片好了。可以吗??24芯片是干啥的,谢谢大家。。
芯片

网友:
看你说的哪个24系列,主板上那个是用户存储器 逻辑板那个是逻辑板的时序数据,花屏看是怎么花法,有些花屏也可能会是逻辑板上那个24系列芯片数据问题,但这个数据错乱的机会是很小的。这个芯片有很多是只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