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秒杀一切SPI BIOS编程器-PCI网卡改装成BIOS刷写工具

楼主(2012-12-27):
使用热插拔来刷写BIOS相信大家都知道,如果是DIP插装的还好,比较方便,但是SOP贴装的,就不太方便,还得带电焊接。
这里把PCI网卡直接改装成BIOS刷写工具,利用PCI插槽的6个空脚来改装。
原理:相当于热插拔,利用主板当编程器。把主板上正常可引导的和要被刷写的BIOS芯片先同时装到PCI卡上,利用电源和CS片选开关来转换BIOS芯片,在DOS下用万能BIOS刷写工具可以刷写任何芯片,在windows下也可以用主板官方的BIOS文件来刷写,而且非常方便,关键是刷写速度飞快。
先看一下成品图

网上找的SPI BIOS芯片的引脚功能定义:
符号
引脚名称
功能
1 CS#
芯片选择
由CS脚高到低电平转换来选择芯片.在任何命令程序期间CS必须保持低电平
2 DO
串行数据输出
把芯片内的数据串行地传输出来

写保护(WP#)引脚使用来允许和不允许状态计数器 BPL 位
3 WP#
写保护

4 GND
电源地
5 QIO
串行数据输入
串行地传输命令,地址或者数据入芯片
6 CLK
串行时钟
为串行接口提供时钟
7 HOLD#
保持
不用复位芯片,暂时地停止闪存的串行通讯
8 VCC
电源供应
电源范围:SST25VF的电源范围是 2.7-3.6V

根据PCI空脚设计一下BIOS对应引脚,如下PCI脚位-BIOS芯片引脚
A9-1,A11-3,A12-4(GND),A14-8(Vcc3.3),B4-2,B9-5,B10-6,B14-7
把BIOS芯片所在的引脚通过线连接到PCI针脚上,如图:

利用开关对片选CS和电源的转换控制,先用转换主板可以正常引导的BIOS芯片启动到windows或DOS,再通过开关转换到要被刷写的BIOS上,再在windows或DOS下直接刷写BIOS。
针对这个PCI刷写工具说明一下:卡上带一个BIOS DIP插座,两个SOP8焊脚位。红绿两个灯,转换到正常引导的BIOS芯片上时亮绿灯,转换刷写BIOS芯片时亮红灯。一个CS片选开关,一个电源开关。目前手上没有SOP8插座,有的话SOP贴装的BIOS芯片也可以直接插上,不用焊接,更加方便。另外,也可以利用网线的8根线,一头连接SOP8 IC芯片夹,一头连接到网卡接口,实现在线刷写。
顺便上传一个DOS下的万能刷写BIOS工具,无论Award,AMI,还是pheonix的都可以刷。
万能BIOS刷新工具Universal Flash Utility

网友:
哇,真厉害。这样都行。牛啊!

网友:
向哥致敬,哥太伟大了,只是每次换IC时必须关机,有点麻烦
毕竟不要多少成本
禁止发布外网链接,链接已删除。

网友:
不用关机,直接把BIOS芯片直接换上就行

网友:
很好的创意,从技术方面来讲非常不错,但现在的25系列的编程器USB接口的也就是三四十元的样子,如果从方便及易作方面来讲还是买一个来用。但楼主绝对一牛人!

网友:
太麻烦了吧  买个座子也不值钱的

网友:
牛人啊,致敬!!!

ptmanager -5 回复雷同内容属灌水行为

网友:
牛是牛,开始应该很麻烦的。。。

网友:
有创意,学习了,就是飞线太多了

网友:
牛b 看不懂 还是买个编程器的了

网友:
引用4#楼的话,从方便出发,楼主的水平不是一般

网友:
这是楼主挑战自己的技术,要这样搞也需要了解PCI接脚的定义,SPI的原理 ,还得规划再来是动手实做 !
给楼主顶一下 !!!

网友:
高手就是这样的

网友:
楼主高手,但是对于新手来说不如直接买个编程器,你这样只是可以刷8脚芯片,PLCC3的话估计你比较头痛了!你这个是狂热DIY的玩意!没有一定电子基础和焊接技术的人搞这样的话,估计我们的维修生意就火了!

网友:
线好多哦  看不懂  牛人啊

网友:
太牛了 真该学习了

网友:
太麻烦了!

网友:
看了兄弟的帖子,小弟心有一计,还能做个更方便点的

网友:
牛,学习了!利用你的图和工具,可以改装一个一千多的编程器!

网友:
强劲的动手能力,不凡

网友:
楼主DIY精神可嘉,嘿嘿

网友:
看不懂那飞线,但感觉很利害,我还是买现成的编程器算了。

网友A:
楼主,能把第二图的线路弄的清楚点吗?,好像这样看起来有点乱,不知道那个线到那个点哦。。谢谢

网友:
DIY的精神值得称赞! 刷PLCC32的bios 恐怕就不行了吧。

网友:
有电路图吗,功能怎么实现的

网友:
我惭愧啊,,,,,楼主对原理了如指掌

网友:
电路图没画,原理简单,把除了电源和片选脚以外的针脚,两个芯片并联起来就可以,具体的设计一下电路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把第二图的线路弄的清楚点吗?,好像这样看起来有点乱,不知道那个线到那个点哦。。谢谢

电路图没画,原理简单,把除了电源和片选脚以外的针脚,两个芯片并联起来就可以,具体的设计一下电路就行了

网友:
楼主这个要是再加工一下 必定受到广大朋友的喜爱 我肯定要买的

网友:
早在五六年前,电脑报上就有一篇介绍用网卡刷BIOS的文章,这个应该是升级版了吧。

网友:
刷写速度应该很快。高手。最便宜的SPI编程器了。

网友:
不知道功效如何。有创意。编程器贵啊,顶一个

网友:
完全没有必要,买一个才30元

网友:
LZ,第一张图中下面2个BIOS只要一个,把开关去掉一个可以吗?这样就不用那么复杂。

网友:
楼主弄这个都不如用编程器来刷了还需要焊下来刷写,不过方法确实是很特别

网友:
使用热插拔来刷写BIOS相信大家都知道,如果是DIP插装的还好,比较方便,但是SOP贴装的,就不太方便,还得带电焊接。
这里把PCI网卡直接改装成BIOS刷写工具,利用PCI插槽的6个空脚来改装。
原理:相当于热插拔,利用主板当编程器。把主板上正常可引导的和要被刷写的BIOS芯片先同时装到PCI卡上,利用电源和CS片选开关来转换BIOS芯片,在DOS下用万能BIOS刷写工具可以刷写任何芯片,在windows下也可以用主板官方的BIOS文件来刷写,而且非常方便,关键是刷写速度飞快。
先看一下成品图

网上找的SPI BIOS芯片的引脚功能定义:
符号
引脚名称
功能
1 CS#
芯片选择
由CS脚高到低电平转换来选择芯片.在任何命令程序期间CS必须保持低电平
2 DO
串行数据输出
把芯片内的数据串行地传输出来

写保护(WP#)引脚使用来允许和不允许状态计数器 BPL 位
3 WP#
写保护

4 GND
电源地
5 QIO
串行数据输入
串行地传输命令,地址或者数据入芯片
6 CLK
串行时钟
为串行接口提供时钟
7 HOLD#
保持
不用复位芯片,暂时地停止闪存的串行通讯
8 VCC
电源供应
电源范围:SST25VF的电源范围是 2.7-3.6V

根据PCI空脚设计一下BIOS对应引脚,如下PCI脚位-BIOS芯片引脚
A9-1,A11-3,A12-4(GND),A14-8(Vcc3.3),B4-2,B9-5,B10-6,B14-7
把BIOS芯片所在的引脚通过线连接到PCI针脚上,如图:

利用开关对片选CS和电源的转换控制,先用转换主板可以正常引导的BIOS芯片启动到windows或DOS,再通过开关转换到要被刷写的BIOS上,再在windows或DOS下直接刷写BIOS。
针对这个PCI刷写工具说明一下:卡上带一个BIOS DIP插座,两个SOP8焊脚位。红绿两个灯,转换到正常引导的BIOS芯片上时亮绿灯,转换刷写BIOS芯片时亮红灯。一个CS片选开关,一个电源开关。目前手上没有SOP8插座,有的话SOP贴装的BIOS芯片也可以直接插上,不用焊接,更加方便。另外,也可以利用网线的8根线,一头连接SOP8 IC芯片夹,一头连接到网卡接口,实现在线刷写。
顺便上传一个DOS下的万能刷写BIOS工具,无论Award,AMI,还是pheonix的都可以刷。
万能BIOS刷新工具Universal Flash Utility

我以为不用焊下BIOS芯片就可以刷呢,搞来搞去还是要焊下来才能刷,麻烦
原来主板的BIOS要拿下来吧
只能用牛来形容了。

网友(点评):
应用上的确没有多大的好处,还是编程器灵活,现在两百多块支持一万多芯片了

网友:
我的天,看着就是好多线  不明白什么意思   为什么用网卡要改出来   每次刷写都要这么飞线么

网友:
我擦呀个嚓额。“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原来是这样解释的

网友:
真厉害,还能这样啊,以前只听说过进系统后把BIOS拿掉再换一个坏的上去刷写

网友:
这改装的 主要针对没有编程器的人吧··

网友:
不实用,但是专研的不错

网友:
看来我就是那个一般人没有看懂 。。。

网友:
理论知识很强啊

网友:
diy强者,向你学习。。多谢分享

网友:
看的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咱的讶异了。本朝真的是人才济济

网友:
太麻烦了吧   牛人啊

网友:
很新鲜,有机会也试试效果怎么样

网友:
看起来还是有点麻烦

网友:
楼主能不能说一下网卡是怎么改的?后面接线时怎么接的?谢谢!

网友:
有点意思。还简单点的话,直接板上飞线到外PCB板上,跳线或开关在好的和待刷BIOS芯片转换就好了...

网友:
看上去就很麻烦

网友:
东西很好但是太麻烦了,没必要省那么点钱

网友:
值得入手 但是我有点不明白

网友:
精神可嘉,有一定实用性,比较麻烦,装个活动的座子更好^o^

网友:
动手能力不是一般的强,想问一下,能支持的芯片多吗?

网友:
学习了!利用你的图和工具,

网友:
楼主没有遇到过加锁的芯片。这个是玩具不行的

网友:
刷BIOS还不怎么会哦,这样刷还是第一次见。高手啊。

网友:
楼主只不过是把热插拔刷写BIOS的方法进行了“变通”而已!把在主板上的操作过程变成了先在网卡PCB上完成,通过开关的方便转换,免去了热插拔的风险和难度。敬佩!

网友:
真是太牛了。

网友:
楼主高手啊  不过要怎么刷呢 会不会刷到主板上的BIOS

网友:
这飞线一般屌丝不会吧

网友:
线太多了啊,这样是好可线多

网友:
好牛
楼主太有创意了

网友:
哇,可以改这么多。。。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