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LED屏的灯条的电压是不一定的 对于改通用条怎么改

楼主(2012-12-27):
LED的屏的升压条要是坏了  不同的屏的灯条的电压又是不一定的  怎么改通用升压条

网友A:
外在有买的通用高压条的,一般的都在300-800V之间都可以用的,直接改就好了,不过最好把ADJ与开关接起来,不然暗屏

网友:
LED高压条也有几百伏的啊?我以为LCD的才有几百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在有买的通用高压条的,一般的都在300-800V之间都可以用的,直接改就好了,不过最好把ADJ与开关接起来,不 ...

LED只有几十付电压 不会有几百伏电压吧

网友:
是有几百伏,一般是液晶电视级的的屏,显示器一般就几十伏,液晶显示器我的方法串个100k电位器(得功率大。不然电位器就冒烟了,亲自经历)把电位器,从100k慢慢向小里调,看led显示亮度差不多,就停止。测下电阻,串个电阻就算完成。太亮了,怕烧灯条。

网友:
液晶显示器的电位器 要多大功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