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913NWPLUS 液晶显示器 IC101型号+开关按键小板

楼主(2012-12-28):
先谢谢了!!!急!急!急!

网友A:
那个管子是个6条腿的  三星机子用的  dm 465 565r都可以用    还有 那个按键板  原来是触摸的  改成按键的  不太好改   得串联电阻了   比较复杂

网友B:
电源管理芯片 DM0465R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管理芯片 DM0465R

谢谢帮助!

网友:
电源板比较好修,不过控制面板由触摸的改为按键的没搞过,希望有人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管子是个6条腿的  三星机子用的  dm 465 565r都可以用    还有 那个按键板  原来是触摸的  改成按键的  ...

网友:
触摸改按键,求解。。。

网友:
接个开机的开关能用就行了,整这么复杂。。。

网友: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三星913NW的显示器按键是普通按键,不是触摸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