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天逸F40M不触发

楼主(2012-12-28):
今天修好一台机器特来发贴,联想天逸F40M,客户说是进过水,通电待机0.06A按开关电流无反应。拆机发现触摸板下面有一点点腐蚀,用洗板水洗了,发现有一个电阻PR18一端引脚发黑用手术刀刮了发现那个脚还没有腐蚀坏掉,上锡焊好通电还不行。用表量这个电阻它连到隔离点上了,查保护隔离电路。很抱歉我不会发图片。     有三个信号第一个ACOFF#,查它是后面电路中的一个管的开启信号排除。     第二个PACIN它接了一个22K的电阻,这么大的电阻应该不会是它。      先查第三个。ACON,搜到后发现那个腐蚀的电阻PR18一看是个499K的电阻,后来量PR18阻值才知道他坏了,最后把PR18和PD6换了就好了。这贴发的不好,因为我还很菜。希望高手多多指点

HGT30HGT31 LA-3061.pdf

网友:
嗯 有技术

网友(点评):
我还很菜呢

网友:
这也算菜    那我岂不更菜     呵呵!

网友:
写的很好了,争取下次图文并茂

网友(点评):
会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