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板找高手们解答问题!

楼主(2012-12-28):
接到同行一块板!华硕P5QPL-AM    同行告诉这板子原先问题就是开机不跑码!但如果放一下电再去摸一下南桥边上的晶振就可以跑码了!而且使用也正常!   如果关机断电!又要重复上面动作又可以使用!!!  我想想应该换换晶振和电电容应该就OK了!如果马上找!可找了几个板他们的谐振电容都比这华硕的大!后来好不容易找了一个AMD的板子跟他差不多的!换了上去!可问题更吓人了!怎么搞都不跑码了!而且诊断卡的灯全在不停的闪!但如果去摸一下晶振他就不闪了!内存电压1。5V  CPU无供电!在网上找到一下高手们说的!折了43T!CPU电压出来了!可还是不跑码!高手们!帮帮手解答一下!!!一方面这诊断卡闪的问题!   我现在每次触发都是正常的!(如果能触发是不是就不跟32。768的晶振的事了!) 新手刚学修板!希望各高手们解解这问题

网友:
测一下晶振的波形,看是不是标准 的正弦波,如果是的话,那就不是晶振的问题了,查全板所有供电,时钟,复位,总线,最后再刷bios

网友:
先在这谢谢了!没示波器呵!!!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