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PL-AM不跑码测内存1.5V

楼主(2012-12-28):
华硕P5QPL-AM不跑码测内存1.5V  APW7120 的反馈电阻不知阻值..自己从别的板上找了3个大小一样的,换了上去..现连内存电压都没有了..
从别的板上把电阻的换了回去,但还是不跑码.测内存供电1.9V CPU电压有装U(1.13V) 不装CPU没电压..

网友:
华硕这些板子的内存供电1.5V是正常的,当跑码正常跑过内存之后内存的电压就会恢复到1.8V正常位置的,楼主还是查查其他的原因吧!

网友:
不 知道电阻多大你就 乱换啊

网友:
换点位图看一下了,不然就找一块一样的板子来换上去

网友:
这些没有标示的电阻 最头痛···要么要同位置的  要么同芯片附近的电阻

网友:
从别的板上把电阻的换了回去,但还是不跑码.测内存供电1.9V CPU电压有装U(1.13V) 不装CPU没电压..

网友A:
这个板子1.5V是正常的!!跑马后会变成1.8V。电阻多大可以查看点位图,论坛有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1.5V是正常的!!跑马后会变成1.8V。电阻多大可以查看点位图,论坛有下载的!

现在换了个单核的CPU,就能跑码,双核的就不行..

网友:
说到底 还是cpu的原因 或者是不兼容  跟内存无关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块一样毛病的,最终没搞定,放弃了。上PD的u跑c1,e系列的u不跑马。这应该是一个通病来的,希望有修好的,发下经验上来。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更新BIOS板本·看看··刷的新点的上去·

网友:
以前好像修过映泰A770的板子上双核U不跑码单核就ok,最后刷了BIOS可以了,但是没过多久就又不行了。建议先刷BIOS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