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能开机

楼主(2012-12-28):
  联想L-IG41C1主板不能开机,5V待机电压都有I/O可以开机,开关不能触发,求助

网友:
什么嘛,又说IO可以触发,又说不能触发,到底是什么啊,如果是点开关没有反应呢就查8大条件,vccrtc\rtcrst\3vsb\32.768KHZ\rsmrst#\pwrbtn\slp3\pwon

网友:
是开关不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