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帮给看看

楼主(2012-12-28):
拔掉按键板菜单键还是跳

网友:
难道是驱动板?怎么下手啊,望师傅们指点

网友:
检查驱动板与按键板接口处的相应对地电容是否漏电。

网友A:
同意楼上。电容有漏电,不行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电容有漏电,不行刷个程序看看

谢谢指导,加焊MUC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导,加焊MUC搞定了

呵呵呵,楼主 也挺厉害啊

网友:
我是新手,谢谢夸奖,哈哈

网友C:
LZ 这是什么显示器! 型号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 这是什么显示器! 型号多少!

三星的,好像是什么9XX  GW,没仔细看

网友C:
哦 好的 谢谢LZ

网友D:
运气好啊 捡个便宜

网友:
刷个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 好的 谢谢LZ

客气了,相互交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运气好啊 捡个便宜

是啊,捡个便宜

网友:
搞定了,捡个便宜,哈哈

网友E:
一般都是bios的问题刷下就行了

网友F:
加焊 芯片真的管用?  估计是把漏电的电容烤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都是bios的问题刷下就行了

这个真没刷,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焊 芯片真的管用?  估计是把漏电的电容烤好了吧。

不知道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