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E40的电池电量低检测电路

楼主(2012-12-28):
此机报0190电池电量低错误,换过EC,量EC的BL/C#为3.3V高电位,顺着往下找,找到了下边这个图,问一下这个信号在正常情况下为3.3还是0V呢,

谁能讲解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E40  AMD的

网友A:
D/C#:ec待机满足检测不到适配器会把D/C#置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ec待机满足检测不到适配器会把D/C#置高

我测ACIN为3V,BL/C为3V呢都 哪个不对